[手动] 汉道折叠小刀维修 更换轴承 微距高清

楼主(2021-11-08):
这个小刀跟随我好多年了,以前JD上买的,那时候还是自营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搞特价清库存,入手了一把,好像是几十块钱。
大小挺合适的,手柄一只手刚好可以握住,一直用来切水果吃,
后来感觉到刀片和手柄之间开始晃动了,拆开检查发现转轴用的是滚珠轴承的,但是轴承已经烂的面目全非了,可能是经常水洗的原因,导致轴承进水生锈腐蚀烂掉,

时隔两年,现在车子异响,找人检查是皮带轮轴承磨损导致的,随便换一个轴承连工时费也要一百多,感觉很不划算,感觉自己也能完成,
于是另一处异响就自己买轴承回来更换了,对着型号买就可以了,买NSK进口轴承也才十来二十块钱,话一点点钱就自己搞定了。

在网上找轴承的页面得到启发,在不知道轴承型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测量轴承的三围去查找型号,
于是就再次翻出小刀,用尺子测量得到大概尺寸,
果然,在网上能买到这种微小的轴承:

而且也不贵,立马下单买两个回来,

分开两个店铺购买的,两个都是NSK的,
没想到有一个竟然包装都没有,就一个密封袋子

型号

尺寸大小

新旧大小对比

确认无误后开始安装

直接用钳子就可以压进去了

轴心就比较麻烦了,由于原来的轴承烂掉了,没有受力点是比较难拆下內圆的,只好加热让其松动,然后撬出来

把轴心小心的敲进去轴承上

轴承已经顺利安装好了

接下来就安装刀柄和外壳

刀柄是两片合在一起的

通过螺丝固定

然后是两侧的外壳,也是通过螺丝固定,记得当时宣传是牛角材质的

转轴处的螺丝就比较粗一点

安装完成

时隔两年,总算满血复活了

刀刃刚劲有力,立马来一个劈水果特写

另外,这个水果刀其实算是管制刀具来的,之前看了JC叔叔的宣传视频,说折叠小刀打开后(带锁止)不能折回去的就属于管制刀具

下面拍了几张自锁机构的图片:

当刀刃完全展开后,弹簧片就顶住刀刃根部,想要折叠起来就要用手推开弹片,然后在折回刀刃

动态图

所以说,这刀虽然不大,但是也属于管制刀具,是不可以随身带的哦,放车上好像都不允许的,放在家里切一下水果比较合适,大家要注意啦。

网友:
对刀子什么的不了解,但是能用滚珠轴承的,一定不简单。

网友A:
什么水果?
样子这么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水果?
样子这么丑

南方的朋友请回避,这是我们南方的冬枣

网友:
居然是用轴承的刀

小刀的做工真不错,轴承还是弹性安装的,不仅有缝,还有应力孔

楼主:
是的,我开始都没想到,后来查询得知,高端的小刀好多都是用滚珠轴承的

网友B:
用轴承的意义在哪里,为了刀刃弹出的更快?

网友:
力气 没有地方使用

网友C:
好浪费,这刀开合角度轴承都转不了一圈啊

网友:
估计是阳江出品,前几天1688上卖了把差不多大的,六块多钱不包邮

网友:
小折又恢复了以往的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轴承的意义在哪里,为了刀刃弹出的更快?

顺滑,耐磨,不易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浪费,这刀开合角度轴承都转不了一圈啊

半圈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方的朋友请回避,这是我们南方的冬枣

是这叫法吗??广佛一带叫鸡屎果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见小刀用轴承的

网友:
买个橡胶端盖防水会稍好点,或者直接买个不锈钢轴承

网友:
才知道小刀里也用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方的朋友请回避,这是我们南方的冬枣

鬼才信
冬枣大也没大到这种程度

网友:
汉道外号断刀王,刀友圈里都知道壮哉我大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