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萌新求助:酷比魔方i10改DC直接供电

楼主(2021-11-08):
想把平板改成由5V2A的DC电源适配器直接供电,一开始把电池线剪掉,直接把5V的DC电源从接电池线处接入,结果没法开机。后来看到“EM-I8811小主板改DC供电+禁用内置屏幕”这个帖子,所以在此求助各位高手们:不要电池,改成直流DC供电,该怎么改动,要怎么短接电源管理芯片处的电容、芯片引脚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上的1处接入DC电源的话,电压是多少V好?我之前是怕烧主板,所以用降压模块把9V的电压降到4.2V,因为 ...

5v直接供电不会烧主板的

网友A:
根据我这么多年看别人修手机的经验
你可以先把5V转为4.2V
然后把4.2V直接怼到电池保护板的正负极上
不需要短接电容电阻啥的
省事儿 省心

网友B:
帖子里写的很清楚了不是,引脚哪里都说了

网友C:
方法1:保留保护板,dc电源接电池+和电池-
方法2:在电池接口白线处焊接一个9K(实测8.83K)电阻到地

进入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中禁用电池管理,可以防止系统自动关机

网友D:
原来的保护板接个电解电容   然后直接用USB5V原设计充电就行   要自动开机就吧按键两个点用贴片电容短接就行了  电容大小需要自己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这么多年看别人修手机的经验
你可以先把5V转为4.2V
然后把4.2V直接怼到电池保护板的正负极上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不行啊,平板完全不会使用DC电源适配器的电,只会用电池的。进系统里查看,电量耗得很快,就跟平时用电池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里写的很清楚了不是,引脚哪里都说了

他那个平板的电容排列、数量和我的不同啊,你没看见我上传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1:保留保护板,dc电源接电池+和电池-
方法2:在电池接口白线处焊接一个9K(实测8.83K)电阻到地

方法一试过了,完全不行!!“方法2:在电池接口白线处焊接一个9K(实测8.83K)电阻到地”能麻烦你上个草图么,我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保护板接个电解电容   然后直接用USB5V原设计充电就行   要自动开机就吧按键两个点用贴片电容短接就 ...

能麻烦你上个草图么,本人小白一个,真心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法一试过了,完全不行!!“方法2:在电池接口白线处焊接一个9K(实测8.83K)电阻到地”能麻烦你上个草 ...

    方法1是可行的,我就是这么接的,也是I10。DC要接在保护板的P+和P-上,就是红线和黑线处,不要接在原来的电池焊点上。否则没有经过充电,保护板不会激活。
    在刚接入电源的10到15秒前先不要按开关,主板会有一个自检过程,自检完成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一试过了,完全不行!!“方法2:在电池接口白线处焊接一个9K(实测8.83K)电阻到地”能麻烦你上个草 ...

方法2    9K1电阻一端接电池接口白线,一端接电池接口黑线

网友:
你试试大功率的适配器,这类设备开机后,电流还是很大的,估计是你的适配器达不到额定工作电流,开不了机,或者即使开机了也不能维持,系统检测适配器的电压和电流达到阈值,自动关闭设备,以保护电池。这应该是电路设计缺陷,要不你的电池咋会耗电这么快呢?还有设备标称的DC 5V-2A只是设备充电的功率,不一定是设备正常工作的功率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一试过了,完全不行!!“方法2:在电池接口白线处焊接一个9K(实测8.83K)电阻到地”能麻烦你上个草 ...

在测试的时候,按开机键几秒,松一下,再按几秒。如果有电流表可以比较方便观察是否进入开机流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那个平板的电容排列、数量和我的不同啊,你没看见我上传的图??

axp228是MFL封装的,引脚都露在外面,你自己量一下不就好了?帖子里不是有写引脚号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你上个草图么,本人小白一个,真心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白色线接电阻到负极或者负极 红黑都是两根  也就是相当于是3根线  白色是检测 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p228是MFL封装的,引脚都露在外面,你自己量一下不就好了?帖子里不是有写引脚号嘛 ...

那该短接哪两个电容呢,这才是关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1是可行的,我就是这么接的,也是I10。DC要接在保护板的P+和P-上,就是红线和黑线处,不要接在原 ...

是接在图片的1处还是2处?拍摄技术差,还请将就看,多多包涵!!原本这电池是没引线的,后来为了改造,自己给焊接上去的。还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的DC是多少V多少A的??掉电太快,会不会就像12楼这位网友所说的,电流过小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在图片的1处还是2处?拍摄技术差,还请将就看,多多包涵!!原本这电池是没引线的,后来为了改造,自己 ...

DC接在1的位置,要去掉2处的电芯。我用可调电源供电试的,5V,在没装屏幕的情况下,开机最大到1A。开机多开几次,按几秒松一下,再按几秒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在图片的1处还是2处?拍摄技术差,还请将就看,多多包涵!!原本这电池是没引线的,后来为了改造,自己 ...

平板该DC直接供电,在系统中电量肯定还是会慢慢下降,降到0就自动关机了。这是系统统计的问题,只要在设备管理器-->系统设备-->intel battery management device 。禁用就可以了,电池图标会变成灰色,就不会自动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