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离网也能语音控制?新科技让这款贝昂智能循环扇更贴近生活

楼主(2021-11-08):
前言:
空调如今随处可见,但为了解决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所以才有了循环扇这种产品。虽然它由普通风扇改进而来,在结构上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在实际的使用效果上仍具有不错的体验,加上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我觉得好产品不便宜,更何况这种风扇也属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当然,如果你也比较追求日新月异的新科技产品,那么我现在使用的这款风扇你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除了具备目前中高端循环扇的一切性能之外,还额外增加一项离线AI语音控制功能,算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智能风扇产品,这对于家中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来说是非常实用的,话不多说,现在就来开箱。

风扇的开箱过程:
风扇的外包装比较简洁,采用的是常见的瓦楞纸包装设计。
内部风扇有塑料袋封装保护,四周有用于加固的泡沫。
风扇整体无需组装即可直接使用,整箱产品主要有风扇、说明书、合格证和遥控器。

风扇的外观:
风扇的官方型号为贝昂FZS1-Pro,整体尺寸相对于普通家庭风扇来说十分的娇小,整重约为5.3kg,可以非常方便的单手提起。未升高的尺寸大小为300mm*710mm*290mm,全身外壳采用高档的工程塑料制成,外表面加入了磨砂手感设计,非常的美观大气。
风扇底座大小适中,其底部添置有六颗硅胶脚垫,可保证具有较好的抓地性能,即使摆放的桌子上剧烈摇晃,风扇也能牢牢抓住所放置的平面。
机身采用简约化的风格设计,无常见的物理控制开关,背部的提手也直接融入到风扇的后罩内,外观十分简洁。
控制面板被安置在底座前端,上面覆盖有一层有机玻璃做装饰,支持触控式操作,并内置有白色背光灯,夜间使用无障碍。
立柱部分并没有采用金属结构设计,它内置的弹簧结构可辅助立柱的拉伸操作,只需按压背部的按钮就能轻松滑出调节风扇高度,最大调节距离约为12cm左右。

风扇的性能与功能:
循环扇为了能产生稳定的指向性气流,从而输送更强更远的风,所以在结构上采用了类似涡轮增压的原理设计,类似这款贝昂FZS1-Pro风扇,它电机上的扇叶采用了大倾角外观设计,可以使得风速集中且更快。
由于它的前后网罩支架均采用扁平结构设计,所以进来的空气先经过整流变成有序的风,然后再经过一个接近10cm长的封闭式风筒设计,大量集中的风在这里被压缩并向前集中喷射出去,最后经过前面的螺旋网罩处理之后就能得到一个强劲有力的指向风,稍显夸张的是,这款产品理论风力传输距离最大可达23米,可对远距离空间内的空气进行强烈的扰动,加速空气的循环过程。
为保证产品具有足够的性能、更低的功耗以及声噪,所以在设计上选用了目前比较主流的直流变频技术,可实现12档不同大小风力的调节。而且内置的智能控制系统,不仅能提供12小时的预约启动关闭功能,同时还提供了正常风、自然风、智能模式以及睡眠模式等多种可选控制模式,足以满足不同使用环境下的多种使用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长按模式切换键,还能直接开启隐藏的童锁功能,此时触摸面板基本不能使用,也算是智能家居设备中必备的一种功能。
风扇中的主体心脏选用了一颗24V变频直流电机制成,不仅在使用过程中能提供比较强的力矩,而且电机运行平稳安静,在运行过程中能提供低至18db的声噪,即使全功率使用,整台机子的最大理论使用功率也为30W,相比较传统家用风扇而言,这款产品在声噪以及功耗方便都具有不错的优势。
风扇的转向是支持双轴联动的,通过设置可实现水平方向上60度、90度以及最大120度的转动,垂直方向则可实现90度的转动,而同时开启双轴摆动,则风扇能实现空间上的多角度吹风,绝对不遗忘任何角落。
风扇功能中最大的惊喜还是它所支持的离线语音控制功能,由于内置有讯飞的离线AI语音控制芯片,可实现在离网情况下直接使用语音进行控制,彻底摆脱了传统需要联网才能语音控制的历史,让机子显得非常智能。而且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产品的语音识别精准度不亚于联网语音控制,即使是老人和小孩也只需呼喊“小贝小贝”,然后添加控制口令就能直接语音控制风扇的使用,非常智能方便。
传统不可少,除了触摸控制和语音控制之外,机子也配置有红外遥控器,在4.5米的范围内可随意遥控使用,大大方便对机子的使用。
由于遥控器十分小巧,为防止遥控器的丢失,所以在风扇背壳后还专门设计有遥控器的磁吸收纳槽,只需将遥控器轻轻一贴就能稳稳的吸附在上面,这个设计可为非常贴心。

风扇的声噪、风力大小和功耗测试:
那么产品在实际使用中的功耗和声噪如何呢?由于风扇的其他模式均是对普通送风模式的调用,所以测试过程仅选择在普通送风模式下进行。首先测试的项目是在不开启摇头和上下摆功能的情况下,对产品各档位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仪器测试。在开启一档使用的情况下,发现产品使用功耗在2.9W左右,基本符合厂家对产品的使用宣传,而在一米处测试得到的最大风速为1.3m/s,属于一级风力,基本的感觉就是微风拂面,非常柔和。
而在一米处测试得到最小声噪为37.9分贝,基本就是测试房间内的声噪大小,可以说是极端的安静了。
开启六档之后,测试得到此时风扇的功耗为8.0W左右,在一米处测试得到产品的最大风力输出为3.2m/s,风力为2级。
而在一米处测试得到的最小声噪为43.8分贝,这是风扇中间档位,此时依旧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
在开启风扇最大档的情况下,测试得到风扇此时的使用功耗为22.6W,在一米处的实际最大风力为4.8m/s,风力等级为3级,此时的风力已经非常大。
而在一米处测试得到的声噪为54.6分贝,依旧属于比较安静的环境,完全能满足睡觉时候使用的需求。
当然,在实际测试中,双轴上的电机每一个功耗经过实际测试之后就是3W的样子,所以开启哪个电机就直接加上3W功耗就好,所以最后来个产品全功耗输出测试,可见实际产品测试最大使用功耗仅为27.8W左右,还略小于厂家的最大功耗宣传,相比较传统基本都在50W以上家用风扇,这款产品的功耗少了差不多将近一半水平,节能效果非常不错。

总结:
优点:
1.风扇灵巧轻便,外观简约时尚。
2.控制面板支持触摸操作,且支持多种不同的使用模式,方便日常不同环境下的使用需求。
3.集多种控制方式使用于一身,并且还额外添加了离线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精准,控制方便。
4.采用直流变频技术和直流变频电机,具有多档风力调节,使用安静、省电且风量大。
5.便携的遥控器收纳设计别出心裁。
缺点:
1.控制面板和遥控器在水平方向角度设置以及模式切换的控制上,只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切换。

网友:
这是和格力干仗的那个牌子吗?

网友:
大冬天买这个,看来楼主是个有准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