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55芯片 - 自制无线充电 收发电路

楼主(2021-11-09):
废话少说,先上效果图

LED灯点亮,5V 0.2A,

玩具马达,3.29V 0.37A

555方波与发射线圈

555方波与接收线圈

最大输出5V 0.2A, 可带动玩具马达, 转换效率30%~40%, 成本只要1元, 用555芯片搭建发射电路, 用桥式滤波+L7805 构成5V输出电路原理图和说明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nezQecNL5kkNylphlTLLw 提取码:biu8

bilibili视频版

网友A:
线圈不好绕,要是能画成PCB线圈,做轻薄些才好玩。

电流能再有个 5V,200mA,效率30%也可以接受。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B:
好像不是谐振电路,线圈并合适电容是不是效率还能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不好绕,要是能画成PCB线圈,做轻薄些才好玩。

电流能再有个 5V,200mA,效率30%也可以接受。

能达到, 就是效率低了些,最高也就40%, 需要调整 电容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谐振电路,线圈并合适电容是不是效率还能提升?

是LC并联谐振,去掉电容你就知道了, 效率低是我只做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的 正xuan是LC并联谐振,去掉电容你就知道了, 效率低是我只做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正弦波, 剩下的都是低电平, 没有深入继续,毕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