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表笔乌龙事件+拆解川宇 USB2.0 CF读卡器+“多米诺骨牌”游戏

楼主(2021-11-09):
平时常用的欧万18B万用表,自己DIY了一副表笔一直就那么用着

最近一段时间,在测量的时候,各个档位经常出现没反应的情况,自己以为是拨盘脏了或者是表笔孔虚焊,清洁了拨盘铜箔,加焊了表笔孔焊点,结果测量的时候还是经常没反应

以为是表笔有问题,如果把表笔插到优利德136B+上,一切正常,纳闷了

后来仔细观察了一下,18B的表笔孔比较深,而136B+的比较浅,想想应该还是表笔接触不良造成的问题

表笔的灯笼头和外壳用的是螺纹固定的方式,如果拧的太紧,灯笼头会缩进外壳里很大一部分

如果拧成这样,灯笼头露出的比较长就没问题了

知道问题的所在就好办了,用胶带在螺纹上缠一下就行,都怪自己之前为了可靠的固定灯笼头,把外壳拧的太紧,拧完了也没仔细观察一下灯笼头的长度

这次拧紧之后灯笼头露出的长度就合适了,插到18B的表笔孔里就能接触良好了

乌龙事件搞定,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以前买的CF卡读卡器坏了,不是用坏的,是放在抽屉里然后读卡器自己就嗝屁了……只能再买一个了,川宇的

型号C201,USB2.0的

外形中规中矩,一看就是老实孩子

背面还有个型号的贴纸,但不是C201,不知为何

指甲划四周的缝隙,居然不开,那就上探雷器

果然有地雷

CF卡槽质量比较好,外框塑料的材质和电脑主板CPU座子那种材质是一样的,致密而且韧性很好,只是不知道那种材质叫什么名字,还请有知道的同学给科普一下

背面也很简洁,主控、晶振、几个阻容

主控是奇岩的MA8168A,专门的读卡器主控,USB2.0规格,可以支持SD、TF、CF、MS、xD、MMC等等各种卡,虽然支持多槽,但只能单Lun读取,也就是常说的单读

USB接口是铁的,凑合着用吧

一张8G的卡(读67写23),在这个读卡器上测试,读的速度比较快,写就比较拉胯了

多年以来攒下的CF卡,大家在一起开会座谈一下

有要玩多米诺骨牌的同学吗?玩一次5m币,双11期间有优惠,玩两次只要12m币,玩三次只要20m币,优惠多多,不要错过哦……好评不返现,不包邮,没有运费险,仅支持上门自提,详情咨询客服……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终于逮着一个半拉屎拉尿的了,表扬两句,:小小的帖子内容还比较丰富啊,知识点还蛮多的,至少那个磁铁探路还真没想过,学习了,

小白再补充问问,不然睡着搞忘了,欧万还是和利利普傻傻分不清,

网友B:
cf卡开大会了 貌似早年看过评测,不管啥容量cf卡读写都没多大区别,不知老兄这些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男人就得又粗 又硬 又长!

网友C:
好多cf卡啊,话说现在cf卡在消费级领域很少见了

网友D:
我的灯笼头,能换的都换了,换成了这种,当然螺丝压接的方式是不用的,都是焊接
这玩意的护套有5种颜色

网友E:
和cpu座子材质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f卡开大会了 貌似早年看过评测,不管啥容量cf卡读写都没多大区别,不知老兄这些是不是也这样? ...

cf卡其实就是并口的ssd,可以转接到40pin的接口当并口硬盘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好多cf卡啊,话说现在cf卡在消费级领域很少见了

现在这些年来,CF卡确实在消费级领域少见了。
在以前(可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广告机都是用CF卡作为视频广告存储介质的(那时候,换个内容也麻烦,需要更换卡才能更换视频内容)。
我之前还到联通的基站里看过,机房里有一个设备也是用CF卡作为系统盘的。

8Ω 0.5W

网友H:
我一般都用手摸螺丝孔,一般也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逮着一个半拉屎拉尿的了,表扬两句,:小小的帖子内容还比较丰富啊,知识点还蛮多的,至少那 ...

有的时候表面的贴纸比较厚,用手摸不是太容易发现螺丝孔,但磁铁不会撒谎

利利普的商标是在海外市场用的,近些年在国内开发市场的时候,用的欧万的商标,都是一个公司一条产线下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f卡开大会了 貌似早年看过评测,不管啥容量cf卡读写都没多大区别,不知老兄这些是不是也这样? ...

按我的经验来说,CF卡的4K性能比SSD要差很多,较贵的大容量CF卡连续读写性能还不错,但4K是硬伤,不过CF卡这东西主要也是为连续读写设计的,比如拍摄设备连拍照片或者存储高清视频。便宜的低端CF卡,连续读写和4K都拉胯,就像球球说的那样,啥容量的读写区别不大,主要还是钱没花到位

我的这些CF卡主要是拿来给古董电脑当硬盘用的,安装DOS/Win3.x/9x/Me这些古董系统,相同容量的CF卡和机械硬盘对比,CF卡的速度完胜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灯笼头,能换的都换了,换成了这种,当然螺丝压接的方式是不用的,都是焊接
这玩意的护套有5种颜色

坛友的这种头子,前面的香蕉部分很坚固,比我的那种灯笼头要结实,而且香蕉部分靠前,不容易接触不良。

没有使用坛友的这种头子的唯一原因,是后面的护套太长了,我自己嫌它插在万用表上有点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f卡其实就是并口的ssd,可以转接到40pin的接口当并口硬盘用。

CF卡就是一个标准的IDE设备,接口小型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这些年来,CF卡确实在消费级领域少见了。
在以前(可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广告机都是用CF卡作 ...

CF卡在工业设备里很常见,再就是给单反这类设备做存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和cpu座子材质一样?

是的,cpu底座,内存条底座,包括LZ这个读卡器底座都是LCP做的,液晶高分子,耐高温,强度也高,满足回流焊工艺,我们公司就做这个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都用手摸螺丝孔,一般也很准

人肉探雷器,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cpu底座,内存条底座,包括LZ这个读卡器底座都是LCP做的,液晶高分子,耐高温,强度也高,满足回流 ...

这个东西摸起来,手感就和普通塑料不一样,谢谢坛友科普

网友:
如果我遇到会怀疑是表笔坏了,而不是表坏了,转盘铜箔清理之后加润滑剂了吗?没有润滑,时间久了容易又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摸起来,手感就和普通塑料不一样,谢谢坛友科普

哈哈,最近的客户拿料都是做连接器的,每月500Kg用料就能算大厂了,这些零件都很小,几克甚至不足1克。手里有很多厂家发来连接器,各种C口,手机摄像头模块,都是半成品,无法DIY: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