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CF接口的有人见过吗?

楼主(2021-11-09):
下图所示,刚开始我以为是CF接口,接结拿个CF卡插不上去,还有上面那个,原来是MNINPCIe接口,插上MSATA,没反应,BIOS上也识别不了,这是个DMC 3120 工控机,没说明书,网上查了一下应该MINIPCE设为MSATA,但不知道怎么搞的太老的东西不好玩,有知道的不。

百度的只有这资料
集和诚DMC-3120

集和诚DMC-3120是一款紧凑型超薄的嵌入式工控机,支持Intel Atom D2550 1.86GHz双核处理器,高效无风扇低功耗运行。
中文名集和诚DMC-3120外文名无显    示:VGA&HDMI显示键盘/ 鼠标:USB键盘&鼠标
集和诚DMC-3120可提供一个MINI CARD扩展插槽(可支持mSATA),以及灵活的I/O配置。5个USB2.0、10个COM口、2个千兆网口,有着紧凑,坚固,牢靠的架构设计,抗震动和抗冲击能力卓越,是一款高效、安全、理想便携的数据分析处理平台。
基本规格编辑 语音
系统
CPU:Intel® Atom D2550 Processor 1.86GHz双核处理器
系统内存:DDRⅢSODIMM,最大4 GB
扩展接口:MINI CARDx1,可设置为mSATA
显示:VGA&HDMI显示
键盘/ 鼠标:USB键盘&鼠标
以太网:Intel 82583V 10/100/1000Mbps RJ-45 接口×2
SSD:mSATA、SATADOM
驱动磁盘器:2.5" 超薄HDD Bay
串口:RS-232/422/485×8(通过跳帽设置),RS-232×2
USB:USB 2.0 端口× 5
DIO: 8位DIO
系统控制:电源开关× 1
LED 指示灯:电源指示灯×1,HDD指示灯×1
看门狗定时器:可编程超时中断或系统复位
电源:DC输入:内置DC-DC 转换器(默认)输入电压:DC12VAC输入:外置电源适配器(可选)输入电压:100VAC~240VAC@50~60Hz
操作系统:Windows 7,Windows XP,Windows XP Embedded,Linux
可选功能:WIFI / 3G
结构
构造:铝挤型外壳,鳍皱散热设计,超薄
颜色:银色铝型材+银色铝面板
安装:壁挂式安装,台式安装
尺寸: 149mmx 212mm x 70.5mm
重量:2.2Kg
环境
工作温度:-15°C ~65°C (5°F ~149°F) – SSD-15°C ~55°C (5°F ~140°F) - HDD
储存温度:-20°C ~ 70°C (-4°F ~ 158°F)
储存湿度:5~90%@40°C,无冷凝
振动:5 grms / 5 ~ 500Hz / 随机/运行状态(CFD)1 grms / 5 ~ 500Hz / 随机/运行状态(内置HDD模块)
冲击:50 g 峰值加速度(持续11ms)(CFD)20 g 峰值加速度(持续11ms)(内置HDD模块)
EMC:CE /FCC A级,UL [1]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工控机用的也是这个卡,就是这个卡太贵了,CFAST卡,听说用的是SLC存储的比较多,但贵的离谱,看来只有用其他固态来替代了

网友B:
其实有个神器是SD转CF,再套上一层套卡,用廉价TF代替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工控机用的也是这个卡,就是这个卡太贵了,CFAST卡,听说用的是SLC存储的比较多,但贵的离 ...

真的是你说的那样,要找到接口定义,说不定可以转成SATA口,你看下图所示的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个神器是SD转CF,再套上一层套卡,用廉价TF代替CF

没有SD卡口,我只是好奇,以为的CF卡口,想把CF当硬盘启动装简单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工控机用的也是这个卡,就是这个卡太贵了,CFAST卡,听说用的是SLC存储的比较多,但贵的离 ...

这图高清,看来有可能就是走SATA的。

CF卡走的和IDE一样
CFast走的是SATA的速度更快。

网友:
以前在矿坛买过一个小主机,E3845处理器的,4G内存+32g这个cf卡+120GSSD,双千兆网口,自己又加了俩双千兆口网卡,现在正用作主路由,爱快+openwrt+una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图高清,看来有可能就是走SATA的。

好像可以改个SATA接口,就这样几个线加个降压模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改个SATA接口,就这样几个线加个降压模块就可以

是的,就那7根SATA线连上,再接上5V,接固态,完全没问题,正常使用。

网友C:
不是所有MNINPCIe都支持mstat硬盘的。有些只支持pcie无线网卡,蓝牙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MNINPCIe都支持mstat硬盘的。有些只支持pcie无线网卡,蓝牙卡,等等。 ...

没有说明书,搞不定,也不知道那里条线,MINIpcie 还是空着,看介绍是是可以当MSATA,不会搞,但是那个CFast 我。直接焊了线,可以接SATA硬盘,也可以引导当系统盘。

网友:
MINIpcie转接SATA卡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