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某宝特价9.9元的秒秒测温度湿度表,非常精准

楼主(2021-11-09):
这种温度表据说使用的瑞士传感器,精度很高,能达到0.1度,实际对比两个精度0.1度的水银温度计,证明确实非常精准。实际构造非常简单。

温度表正面,显示温度,湿度,舒适程度符号

后壳,上面是通风口

拆掉后壳,露出纽扣电池

取下纽扣电池,向四周掰动外壳,可以取下二层后壳

取下二层后壳露出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只有一片IC

电路板反面没有元件

中框下面是导电橡胶

取下导电橡胶条

取下中框,下面是液晶屏

前壳

全家福

补充一张舒适度说明图

网友:
听过手表有瑞士机芯的,温度计和瑞士半毛钱搭不上关系纯忽悠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高级一些啊,用的硬芯,看电池下方那个测试点标注为C/F,还似乎支持摄氏度/华氏度切换,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A:
sht?的传感器吧。。。这种款式小米一类一直在出,还有墨水屏的。。。不过不管代显示屏的,还是纯粹蓝牙,zigbee的传感器。。用2032纽扣电池都比较郁闷,一年大概2-3节,搞得我去阿里巴巴上批发了点电池

网友:
连接在哪里?

网友B:
机械的不用电,易读性差点,日本买的,用了好多年了。
后来买了小米的、青萍的,也都挺好用的。
这种PCB板跟小米的有点相似,小米是带蓝牙功能的。

网友:
有没有AP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不用电,易读性差点,日本买的,用了好多年了。
后来买了小米的、青萍的,也都挺好用的。
这种PCB板 ...

秒秒测就是小米的吧?

网友:
有10元的红包吗,原价要19.9

网友C:
淘特喂鸡就能免费换,我刚换了一个,可以接入米家

网友:
还不如电池款的实际!

网友:
这么大屏幕真是浪费了,也不显示个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ht?的传感器吧。。。这种款式小米一类一直在出,还有墨水屏的。。。不过不管代显示屏的,还是纯粹蓝牙,z ...

使得耗电感人啊 @@@@@@头大 以前手里攒很多电压2.9-3.3的电脑能用的2032,小米的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特喂鸡就能免费换,我刚换了一个,可以接入米家

这是不是要坚持一个半月啊?

网友:
温湿度传感器估计用的是小米定制的盛思锐SHTV3,参数与SHTC1类似:±3@20-80% RH        ±0.3@5-60°C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是要坚持一个半月啊?

还真没算过日子

网友:
感觉挺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得耗电感人啊 @@@@@@头大 以前手里攒很多电压2.9-3.3的电脑能用的2032,小米的不能用 ...

CR2032时间久了内阻会变大,放电能力变差,而且有的电压虚高,一带负载就跌落的厉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4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是要坚持一个半月啊?

能用很久的

网友:
只能说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比较准,如果你买2个同款发现温度不一样,就不知道哪个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