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8M-GA 量产最后卡 FORMAT....

楼主(2021-11-09):
今天碰到一个DM 64G  U盘,检测主控

下载工具:IS918MPTool_GA_201224A
可以正常识别到U盘

下面是装置设定界面的设置,其他界面设定保持默认,没有修改。

结果:卡在下面这个界面,过不去了,

我是个新手,有那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吗????成分感谢。
工具附在下方,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銀燦不要用他們的format,奇怪問題一堆
最好另用formattool 格式化
FormatTool(银灿U盘格式化修复工具)

网友:
修改优化模式试一下,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将速度优先改为原低阶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