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刚换的电池第一次充电需要放干净电吗

楼主(2021-11-09):
电动车刚换的铅酸电池,跑了30多公里了还有两格店。第一次充电需要把电放干净吗

网友:
随充随用,铅酸电池最怕过度放电

网友:
应该不要吧,平时别过放过冲才是真的。显示两三格的时候满把掉到1格就充电,尽量提前冲 避免没电的时候继续压榨电池,这样来几次电池废的极快。

网友:
担心有记忆效应?那是镍镉电池吧。

网友A:
铅酸电池要想用久,记得浅充浅放,不要过度放电,用多少就及时充电,我电瓶用两年了,真要完全放电的话大概还能跑50公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要想用久,记得浅充浅放,不要过度放电,用多少就及时充电,我电瓶用两年了,真要完全放电的话大概 ...

你这电池很厉害?多少AH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池很厉害?多少AH的

60V20A,不过我骑的少,两年才跑了六七千公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V20A,不过我骑的少,两年才跑了六七千公里

我的也是60V20A,镇区骑骑不超过10KM,但是1年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60V20A,镇区骑骑不超过10KM,但是1年就不行了

跟使用习惯有关吧,我基本从不急刹急加速,尽量扶着油门走,开摩托的最佳省油驾驶习惯,一般也就开到30KM的速度到头了。

网友:
围观一下有多少不知道铅酸该怎么用的

铅酸电池最怕饿着,尽量保持满电状态不过充就行

网友:
不需要。铅酸电池最怕的是亏电。只剩下2格了,赶快充电吧。当然,最好停车后等半小时再充,让电池的热量散了再充电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