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剃须刀不开机(PHILIPS SPEED-XL)

楼主(2021-11-09):
四叔说刮胡刀坏了,让我鼓捣一下买了个新的这个给我了。按开关键没反应,拆开看看

后背和刀架下面有螺丝

打开后里面还有一个暗箱!这就是防水的,按键是硅胶的,电量指示灯也有防水

拆开暗箱,里面一圈防水硅胶垫,绿色的电池

电路板也是刷了防水漆的,做工挺规整

充电口设计的很独特

加电试机没问题,电流750毫安,充电180毫安,看来不支持快充

装上充电正常使用,看来这是白送我的,太费事了

网友:
没查出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多半是充电器坏了,这货虽说是14500供电,但是充电器竟然是15V供电的,我有个,用好多年都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充电器坏了,这货虽说是14500供电,但是充电器竟然是15V供电的,我有个,用好多年都好好的 ...

这电池是1.2V的,15V充电器?是原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是1.2V的,15V充电器?是原配的吗。

14500是1.2V的??

网友C:
专业的人不专业的话

网友B:
喔喔,镍氢的是1.2的,我的剃须刀是镍氢的,他这个可能是锂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喔,镍氢的是1.2的,我的剃须刀是镍氢的,他这个可能是锂电的。

14500虽说跟普通5号电池个头一样,但是那图上面那么大个14500标着呢

网友A:
基本上凡是带电量显示或者显示屏的剃须刀,都是锂电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凡是带电量显示或者显示屏的剃须刀,都是锂电供电的

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充电器坏了,这货虽说是14500供电,但是充电器竟然是15V供电的,我有个,用好多年都好好的 ...

对,忘了拍充电器了,这货是15V的充电器,暗箱上日期是2005年!就感叹这东西挺耐造的

网友D:
这应该是8240吧,当年的高级货,没那么容易坏,我出差给老爸买的十多年了,还在用

网友:
飞利浦的电源开关比较敏感,稍微进水潮湿就会不开机或者关机不灵敏,估计拆开的过程水汽蒸发了,就好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是1.2V的,15V充电器?是原配的吗。

近几年的飞利浦剃须刀充电器都是输出15V。反正现在DC-DC芯片也便宜,效率也高。不用担心1.2V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8240吧,当年的高级货,没那么容易坏,我出差给老爸买的十多年了,还在用 ...

8140至9090都是采用SPEED-XL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人不专业的话

惭愧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近几年的飞利浦剃须刀充电器都是输出15V。反正现在DC-DC芯片也便宜,效率也高。不用担心1.2V的问题。 ...

谢谢指导1

网友:
引用 网友E:
8140至9090都是采用SPEED-XL技术。

我买的HQ9090

网友:
我2000年买的HQ360还在用,中间自己换了颗电池,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