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ES-ST23剃须刀,拆开换完电池不通电了,求大神解决啊。

楼主(2021-11-09):
松下ES-ST233剃须刀,拆开换完电池不通电了,老的装上去也不行,刚在论坛爬了下楼,看到有大神说 用原装充电器激活一下,但是我放充电器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不是要把电池取下来, 不装电池放充电器上才算激活啊,求大神解答一下,急啊。。。。。。。。。

@54211511

楼主:
初来乍到,发不了私信,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电池规格对吗?如果是锂电池,一般有保护板,需要充电激活的。电池极性没错吧?!

网友:
这东西整不了的话直接电池/开关/电机连一线即可,虽然粗暴了点,但是效果不输芯片控制的那些弯弯绕。

网友B:
哈?你这AT和发站内信发的很莫名。。。

那贴里讲的很清楚啊
拆装过电池的剃须刀,插充电器去充着,充满后就可以了啊

你这型号说明书我还特地看下,有个充电支架,放上去后,前面会亮灯啊。。。预计1小时充满。。不清楚你说没反应到底是指啥
不是冲一下,拔掉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你这AT和发站内信发的很莫名。。。

那贴里讲的很清楚啊

就是充电器灯都不亮啊 放上去一点反应都没啊  我把老电池又换回去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规格对吗?如果是锂电池,一般有保护板,需要充电激活的。电池极性没错吧?! ...

关键我把老电池按回去,也不通电了  放充电器上 灯也不亮  电池极性是没错的

网友:
这个剃须刀很奇怪,我也有一个换了电池后,能充电,但是间歇性不工作,电池没问题,换回原来电池也不行

网友C:
连个图片也没有啊,让人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个图片也没有啊,让人猜吗?

不好意思,回家补上。

网友D(2022-02-26):
插上电源也没用,灯都不亮

网友:
我也是同样情况。咋解决?是不是电池装反了,主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源也没用,灯都不亮

不差来多几张内部图

网友:
电池很可能没卡到位 拆开重装试试

网友:
知道日本人多坏了吧。

网友(2022-04-20):
兄弟我的剃须刀跟你说的情况一摸一样,刚把原装电池下了再装上就不工作了,而且充电也没反应,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求解,谢谢!

网友:
我跟你的情况一摸一样,后来怎么解决的,求解谢谢

网友E:
一摸一样的情况后来解决了吗?是不是小日本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摸一样的情况后来解决了吗?是不是小日本太坏了

没法解决,不知道怎么解决,从新又拆开装了一遍,还是不行!算了直接从新买了一个

网友:
直接把电池通过硬开关怼到电机上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