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头氧化如何处理?

楼主(2021-11-09):
氧化原因:1.发黑主要是因为焊嘴表面因为没有保护导致了氧化发黑,发黑层一般是氧化物,所以不上锡。
2.每次用好之后不应该擦干净,使用焊铁最基础保养就是时刻保证焊嘴表面有焊锡,这样客户保证焊嘴不氧化,下次使用时可以马上擦干净直接使用不会有不上锡的情况。
保养方法:
1.进行焊接工作前
必须先把清洁海绵湿水,再挤干多余水份。这样才可以使烙铁头得到最好的清洁效果。如果使用非湿润的清洁海绵,会使烙铁头受损而导致不上锡。
2. 进行焊接工作时
以下焊接的顺序可以使烙铁头得到焊锡的保护及减低氧化速度。
3.进行焊接工作后
先把温度调到约250°C,然后清洁烙铁头,再加上一层新锡作保护。(如果使用非控温焊铁,先把电源切断,让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才上锡。)

网友:
老板 你发这是如何避免氧化 。新头子或放置很久的  启用 一次性把锡镀透。后续使用就不容易氧化。

网友A:
温度不要超过380度,烧多久都不会氧化,超过400度用不了多久就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要超过380度,烧多久都不会氧化,超过400度用不了多久就氧化了。

试试国产的老外热头子 936头子 。又或原装白光和固特的外热头子。我们的老货一点也不输进口。

网友B:
烧黑的烙铁头清洁后上焊锡膏,用焊锡反复浸润,一般都能救活,最重要的还是平时使用习惯。不要长时间高温,尤其不用时,最好调到260度以下,用的时候再调上来。5 6秒就可以到温度的

网友:
936系列尖头吃锡部位太短了,我之所以不想用936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习惯普通外热

网友:
我都是用纯棉的湿抹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黑的烙铁头清洁后上焊锡膏,用焊锡反复浸润,一般都能救活,最重要的还是平时使用习惯。不要长时间高温, ...

清洁后镀上锡,开足马力烧 。边烧边续锡 ,直到无黑渣,表面呈灰色或铁红色。锡就镀透了 ,只要稍稍保养,平时使用就基本不容易烧死。怼个一两下塑料也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