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24寸DELL显示器还有用处吗?猫尿偷袭,有人收吗?开个价包顺丰!

楼主(2021-11-09):
原因:猫发情尿到正中间流到底部,一年后的一天我去用成这样了。
原包装都在。

楼主:
当年3300官网买的,质保5年

补充内容 (2021-11-20 22:12):
已经送人了,在朋友厂子里工人宿舍接机顶盒看电视用了。

网友A:
建议龙虎斗!!!
一锅解千愁!

网友B:
可惜了好屏,边板肯定腐蚀了,没啥用了,最多拆个驱动板

网友:
直接扔垃圾堆

网友C:
想多了,又不是以前23,24的高端型号,你还能卖个主板和电源板的钱。。。圆边和支架不是升降的就是很普通的型号,屏还成这样了。。。

网友:
又是一起因猫尿引发的显示器损坏事件,这真的是没法修了,只损坏一点还能凑合用,建议立即拆开清理,不然容易扩大,建议先买个笼子把猫关起来,或者买个项圈加铁链给猫限制在一个活动范围内,要不然家里的电器都.........,也有坛友遭遇类似的事,我都看到过两起了,一起是尿床上面了,另一起也是显示器,详情点此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龙虎斗!!!
一锅解千愁!

不敢,怕媳妇打。想当年那货生病,治病花了一台高配电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又不是以前23,24的高端型号,你还能卖个主板和电源板的钱。。。圆边和支架不是升降的就是很普通的 ...

看谁用得上不浪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好屏,边板肯定腐蚀了,没啥用了,最多拆个驱动板

尿屏幕上我只能清理外边,谁知道腐蚀这么利害。这电脑平均每个月开个2-3次,用了1年多前几天开开成这样了

网友:
拆开废牙刷刷一下,然后买一瓶化油器清洗剂洗板子,如果是屏幕排线问题,就只能用清水刷刷,其他有机溶剂都不能用,修好了还能再用三年。

网友D:
这种废了,液晶已经起层了,也就是液晶本体坏了,我有台电视机也是同样的遭遇,拆开看过的。

网友:
建议换媳妇,换显示器治标不治本

网友:
我小姨家的猫这样搞坏了一台显示器和一台电视,亏大了

网友:
建议割以永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怕媳妇打。想当年那货生病,治病花了一台高配电脑钱。。。。。

建议把媳妇和猫锁一起,两个坑货一起调教调教!

网友E:
连媳妇一起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废了,液晶已经起层了,也就是液晶本体坏了,我有台电视机也是同样的遭遇,拆开看过的。 ...

应该是这样的,已经看见液晶板有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媳妇一起换了吧

好的。。。。。。。

楼主:
割割割割割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