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型号的的NMOS能代换吗

楼主(2021-11-09):
拆的一个联想口红充电器,次级的NMOS短路了,型号是AON6224,手头目前有上次买的TPH4R50ANH,
看VDS、ID、RDS值,貌似TPH4R50ANH可以替换,但是手册后面的典型曲线相差还是较大的不知道能不能代换,请大大们指导,谢谢
看到网上拆解的还有英飞凌BSC098N10NS的,是不是NMOS代换的时候只要考虑VDS、ID、RDS值就可以了?

网友A:
看Vgs对应电流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Vgs对应电流曲线图

Vgs还是Vds呢,电流曲线图看上去差别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