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充电小挂灯

楼主(2021-11-09):
加上店家优惠,只要2.44元,买一个来看看,里面装的啥。
里面还是比较正规的,就是电池是被压扁了(废物利用的吧),量量电压到还有4.0V,好像还能用用。
按压开关,高亮➡中亮➡低亮➡快闪➡慢闪➡关闭
就是不知驱动IC是何物。

网友:
地摊灯,摆地摊人手一个

网友:
这电池差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都怕烧起来,建议换个手机锂离子电池进去,对这种灯来说也够用了

网友:
好象看过有专门控制LED恒流控制的芯片。

网友:
我也买了好几个地摊灯,做工差不多,还是自家改造一下,4056加几节18650的好电池,随便用一晚上到天亮,很经用。

网友:
这个电池是拍摄原因,还是自生就是这么个性

网友:
这个电池没爆没烧是个奇迹

网友:
这电池是子母电池或者就是空壳电池吧。不然变成这样还能用?

网友:
就这锂电池的话,不敢用

网友:
电池这样了不会炸吗?

网友:
太便宜的存在了,很难保证不出意外了。

网友:
太能省料,不能用,也最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