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2 G2板测试,这可能是目前我最满意的U盘了

楼主(2021-11-09):
这可能是目前我最满意的U盘了,体积小,速度够快,可以支持CDROM,发热较小、
这不是3280吗
没错,用移花接木大法从雷克沙P30移植主控到3280板上的。原来的主板更好,但是太长外壳不好找,而且焊盘快被我艹烂了
闪存贴的是剩下的两颗全新nw952。开卡容量设置90%,slc缓存90%,顺利开卡。跑分跟大多数无缓存主控差不多吧。
文件基准测试,缓内速度还可以、由于开启了90%模拟slc,缓存大约有全盘三分之一,测试的100g速度都很快。
两个大波谷读写速度明显慢很多,可能那个位置的闪存有问题吧。

缓存外速度有几种情况:
1、量产的时候slc缓存设置小一点,这样测试的时候slc缓存写完,但是硬盘还有空余空间没有写,这时候写入速度大概170m/s;
2、像我这样设置全盘slc缓存的,缓存写完的时候硬盘实际已经没有空间了,主控只能在后台频繁搬运数据,这时候速度会掉到20m/s以下,甚至个位数。
3、slc缓存设为0%,实际上还是有一小部分的slc缓存,应该是用op空间模拟的,在我这大概10GB左右。写入超过这段缓存大概也是170m/s

其它发现:

1、sm3282主控支持8ce,2通道,16die,最大2TB。但目前我所知道的8die以内tlc颗粒最大就512GB,只能上1TB。
2、这个主控支持Uasp,支持trim。开启以后,速度提升,而且删掉无用数据以后trim一下就可以马上恢复速度,长期使用体验更好。这点比3280好。
3、可以量产多个lun,支持cdrom等。多个lun必须关闭uasp,否则可能卡顿无法识别,或者只能识别lun0,这时候量产的CDROM无法启动。关闭uasp则可以启动。
4、开启/关闭 uasp功能可以在debug模式改cid,然后插拔U盘,无需重新量产。改哪些内容感兴趣的自己去对比两种模式。

如果哪天能支持开pslc才好。。

好了,准备收工。找个同样小巧的金属旋转壳,两面贴上扇热贴,上胶水。。
与原来的主板和傻大个外壳合影,说再见。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写保护开关加入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写保护开关加入的可能

3280主控的原理图没有找到写保护引脚,想必3282也是没有的。

网友:
可惜3282芯片几乎搞不到

网友B:
4、开启/关闭 uasp功能可以在debug模式改cid。
改哪些内容感兴趣的自己去对比两种模式。
---------------

因为俺们没有3282,自己没法对比啊~
其他SMI主控,强行勾选UASP也没用,
还会造成故障不认U盘。

还是请LZ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截个CID图,标注UASP存放点,
谢谢了~

网友:
期待量产,速度真不戳
不知道发热如何

网友C:
3282主控我期待了好久,就想等这主控出G2板型马上入手,谁曾想到,居然3282的G2板会是以这种方式出场
楼主何不再测试一下稳定性?如果OK的话,那就肯定火了

网友:
之前在萝卜那里看到3282上L06B的MLC,速度极渣,不知道后期会不会针对这个主控出新固件,支持更多制程的颗粒,或者多支持个MLC的话,速度就更稳了

网友D:
B27的datasheet上对最小ECC管理需求是LDPC to correct 1e-2 RBER,就这还只有2000PE寿命,贴到只支持ECH的3282来说跟作死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开启/关闭 uasp功能可以在debug模式改cid。
改哪些内容感兴趣的自己去对比两种模式。
---------------

uasp需要固件支持。3280应该没有合适的isp,改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2主控我期待了好久,就想等这主控出G2板型马上入手,谁曾想到,居然3282的G2板会是以这种方式出场:prais ...

做好散热稳定性没问题。连续写入还是有点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B27的datasheet上对最小ECC管理需求是LDPC to correct 1e-2 RBER,就这还只有2000PE寿命,贴到只支持ECH的3 ...

那么这制程只能在固态硬盘上使用了。事实上很多U盘使用这个制程,U盘大部分是不会频繁擦写的,可能一个月都写不了1PE。日常使用我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E:
难得见到3282的帖子,3282和3280感觉就是价格太尴尬了,其实慧荣自己也没有想到,国内的商家居然做了58xt 46xt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得见到3282的帖子,3282和3280感觉就是价格太尴尬了,其实慧荣自己也没有想到,国内的商家居然做了58xt 4 ...

58xt能关slc cache,或者调整比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2主控我期待了好久,就想等这主控出G2板型马上入手,谁曾想到,居然3282的G2板会是以这种方式出场:prais ...

跑圈没问题,全盘稳定写入。缓存已设置为0%重新量产,以便长期使用。tlc直写的速度超越58/59xt。

网友F:
引用 楼主:
3280主控的原理图没有找到写保护引脚,想必3282也是没有的。

64引脚不是吗?还是说要特殊条件比如固件支持?

网友G:
那么 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得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64引脚不是吗?还是说要特殊条件比如固件支持?

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3714
那个应该不是主控的写保护引脚,可能是闪存的写保护引脚,接地可能依然有 剪切 / 删除 / 重命名
但执行删除时就提示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 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得到呢

没有的买,自己 组装吧。其它板型有雷克沙P30,创见jf920,都比较大。台湾的冠元Tcell 4K FIRE,这款可能是g2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