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P 8757E网络分析仪拆解

楼主(2021-11-09):
HP 8757E Scalar Network Analyzer,全铝外壳结构,模块化缺口,板卡测试点清晰。显示和按键电源部分没有拆

网友:
满板的集成块和5环电阻………………用得上那就太实惠了

网友:
网络分析,先换电池

网友:
高级的机器,蹩脚的仓库。

网友:
当年做射频电路的时候玩过的,实验室里一堆一起HP Agilent ,罗德施瓦茨,还有日系的。。。
当年附近房子一套50万 一台矢量网络分析仪 高频的频谱仪 也差多这么多钱

网友:
有点年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