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如何画图?

楼主(2021-11-09):
有个收音机,电池盖没有了,单位有3D打印机,想打印一个,不知如何画图,另外,有电池盖照片,能不能直接导入?谢谢!

网友:
必须得画1:1的 3D实体图,照片导入没用的

网友:
不行的,要用3D软件建模才行

网友:
当然不行,哪那么先进啊,至少也要3D扫描仪扫描实物才能导入

网友:
用1-2-3d做好 然后用软件切片,然后打印,有打印机,一般厂里肯定有人会做的吧

网友:
用freecad画,然后切片

网友:
不知道手机扫描软件能不能输出STL。可能需要转换和美化

网友(2021-12-10):
没学过建模的话,建议用犀牛RHINO,上手简单,学会挤出,画线,布尔运算三个工具,就行了。

网友:
UG  SW学一遍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