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什么显示器能在阳光下看清楚显示图像?

楼主(2021-11-09):
天气变冷了,有一台设备连着一台电脑控制、采集和显示数据,工人搬到窗户附近,这样上班时候也可以晒太阳。问题是显示器在阳光下看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显示器能在阳光下使用?或者和哪个参数有关?非常感谢

网友:
亮度 高亮显示屏

网友A:
加一个遮光罩不就行了吗?
以前医院的 B超机器,就有类似的遮光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遮光罩不就行了吗?
以前医院的 B超机器,就有类似的遮光罩

这个主意不错,关键是不花钱

网友:
估计你说的是半透反射式屏,只是不太好找

网友B:
OLED的显示器,最好带有高亮度调节。

网友:
除了OLED其他估计都困难,遮光罩有时候也不好用,最好还是换个地方或者拉上窗帘

网友:
引用 网友B:
OLED的显示器,最好带有高亮度调节。

oled会烧屏

网友:
用几年就换了,搬来搬去的寿命肯定大打折扣

网友:
全反射屏啊,半透半反效果也还行,就是以前诺基亚手机的那种屏幕

网友:
CRT大屁股显示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
人要晒太阳,显示器晒什么太阳,偏过一点不就行了

网友:
用瓦楞纸做个遮光罩,里面用墨汁涂黑。

网友:
海信和Q5 RLCD全反射屏

网友:
还是遮光罩最稳当

网友:
能不能换显示器?如果不能,就DIY一个遮光罩。废报纸、纸箱板之类应该能找到吧?再用胶带绑一下。

网友:
换个亮度1000 以上的,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