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请教高手关于无刷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1-11-09):
在网上买了个无刷的车用鼓风机

手头上有个无刷电机的调速器

但是那个无刷鼓风机的工作频率是500-1Khz
接上这个调速器 直接就全速工作了 在网上也找了 找不到这个工作频率的调速器
请教一下 这个调速器能改成500-1Khz的工作频率吗 或者哪里有卖能用的调速器吗

补充:
这是调速器的芯片

网友A:
楼主,那驱动是什么芯片,得让大伙看到。不然没信息,怎么能帮忙

网友:
你这是12V到24的调速器,电机才12V的,接上最低电压都全速转,调啥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驱动是什么芯片,得让大伙看到。不然没信息,怎么能帮忙

芯片型号补充上去了

网友B:
改是能改,这不就是个555吗,但不一定是这个问题,一般pwm输入的东西对频率应该不太敏感才对。你是不是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是能改,这不就是个555吗,但不一定是这个问题,一般pwm输入的东西对频率应该不太敏感才对。你是不是接错 ...

这是卖家的描述

这是买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是能改,这不就是个555吗,但不一定是这个问题,一般pwm输入的东西对频率应该不太敏感才对。你是不是接错 ...

线没接错

具体怎么改能说一下吗

网友:
淘宝pwm信号发生器多了去了

网友:
PWM调速,有的调频率,有的调占空比,调占空比的频率无所谓,范围很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没接错

具体怎么改能说一下吗

改那个c2的大小就行了,我算了下,750Hz大概1.9uf,500Hz大概2.8uf,你就买个2.2uf的贴片电容就行了,封装看不出来不是0805就是0603,大概率是0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那个c2的大小就行了,我算了下,750Hz大概1.9uf,500Hz大概2.8uf,你就买个2.2uf的贴片电容就行了,封 ...

谢谢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