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TP WTC181电信版本的拆机图

楼主(2021-11-09):
TP WTC181电信版本的拆机图,网上没有搜索到,索性拆一个拍照。

如下~~

2.4G和5G信号估计很一般,PA LNA都是内部集成的。

网友:
京东云,鲁班配置。

网友A:
这货有这么热?搞这么大的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有这么热?搞这么大的散热片

很可能是行业内卷

网友:
用上nand闪存还可以,不过就是刷不了机了

网友:
影视界说武器越怪,死的越快,难道这路由圈里盛行造型越怪,网速越快吗?

网友(2023-01-17):
一眼看到硕大的散热片

网友(2023-05-04):
看做工很不错

网友(2023-07-22):
改了也不能科学,还是ipq6000的好

网友:
电信这玩意不是ipq0509吗?

网友B(2024-10-21):
朋友寄来一台WTC181,说WIFI中继是好的,网口用不了,插上电源10V供电时电流0.9A,   足够有9瓦,耗电超大.    有空研究一下网口不能用的原因

网友:
难得看到TP这么舍得用大块的散热片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挺好的

网友(2025-06-04):
引用 网友B:
朋友寄来一台WTC181,说WIFI中继是好的,网口用不了,插上电源10V供电时电流0.9A,   足够有9瓦,耗电超大.     ...

遇到相同问题,请问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