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一下,好长的康铜丝有啥用?

楼主(2021-11-09):
地砖是标准尺寸的25×12,康铜丝大概是66圈30厘米长的,不到20米,阻值2.8欧

网友:
康铜丝就是电阻啊…功率大…精度高。成本高…体积大…长的丑。

网友:
可以卖废品

网友:
这东西一般用来做电流取样,估计没有精确的表也不好根据电阻来取长度

网友A:
多大的电阻都是电阻,不会因为长度变长了就变电容的!

网友:
大功率的阻性负载器件,,,用来吸收能量冲击的

网友:
当扎线用就觉得不是长,是不够了

网友:
这叫板型电阻器,电动机调速,减压启动,老式直流调速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阻都是电阻,不会因为长度变长了就变电容的!

频率高了就不是纯电阻了,长度长了会变电感…

网友:
万用表的检流电阻貌似就是这种

网友:
天冷了,接个5V取暖.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绕线电阻,只是这样高成本很高,但是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