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宝如何去掉小电流待机 可持续开机

楼主(2021-11-09):
充电宝的输出插上负载就开机,检测到电流小就会自动待机,想要持续开机就要把电流检测屏蔽掉,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有大神知道吗?求指点

网友:
好多都这样,可以搜索小电流模式的充电宝

网友:
你不如自己做个焦耳小偷好了!

网友:
看升压用的什么芯片了,例如IP5306这样的芯片,内部检测的,没法屏蔽的,有的是IO控制升压的,就可以

网友:
充电宝的芯片都有电流检测,无设备就自动关机了,真没法改,你买一个可调升压板就行了,调节一下电位器以后,可以一直输出5V,直到电池没电

网友:
不在乎耗电加电阻负载

网友:
自己做一个呗,像这种升压ic就可以

网友:
记得充电宝是使用两种芯片升压的~!
一种就如你所说的那样
但另一种却是不管输出电流,只要接有设备就会一直升压输出
具体芯片不记得,你查找一下

网友:
淘宝搜5v ups有对应电路板,接电芯就行。大概2-4块吧

网友:
如果有电流采样电阻的,就是改这个采样电阻,

如果是集成电源芯片里面的,就只能并个电阻,在那里耗电
满足其最小电流

反正有过放保护,也不会坏,就是耗点电

网友:
搞个小电Z3那种小板可以一直放电直到电池没电  使用外部拉高控制  使用的是BQ25895的芯片  可以5-9v2A充电  也可以升压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