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JSQ20-10HA燃气热水器拆机

楼主(2021-11-09):
广东天气转冷 调个41度洗个热水澡 途中发觉热水忽冷忽热 冷热切换时伴随有电磁阀切换声

隔天拆开看看运行状态
上水-点火-主要火排工作-固定时间内水温未达到设定值-次要火排启动-一段时间温度超过设定值-关闭次要火排
然后就这样循环
大概于17年末至18年1-2月购入安装使用 19年冬季未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水压不稳定的时候
观察热水器内部并无油污 锈迹 证明工作环境不差
第一个怀疑对象 火排单双切换电磁阀异常 指针万用表测量 关闭次要火排时没有电压 并且可以再次切换
第二个怀疑是燃气比例阀异常 因为要整个热水器拆下来 最近还要用 等放假再测试

网友A:
美的的燃气,8年保啊。。。可以直接找保修。。。
另外提醒下橡胶燃气管,3年要换一根,以及你那个扣子已经锈了。。

网友B:
才三四年就拉跨了吗?这情况可以先看看水压和气压,没问题再看机器本身。
内部电路板有个透明罩子我想给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燃气,8年保啊。。。可以直接找保修。。。
另外提醒下橡胶燃气管,3年要换一根,以及你那个扣子已经 ...

主要是没空 也嫌售后踢皮球漫天要价影响心情
我基本都是准备到春节放假再检修一遍然后回老家过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三四年就拉跨了吗?这情况可以先看看水压和气压,没问题再看机器本身。
内部电路板有个透明罩子我想给好 ...

气压和水压也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空 也嫌售后踢皮球漫天要价影响心情
我基本都是准备到春节放假再检修一遍然后回老家过年 ...

包修。。。又没要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燃气,8年保啊。。。可以直接找保修。。。
另外提醒下橡胶燃气管,3年要换一根,以及你那个扣子已经 ...

美的的燃气,8年保???

不知道呀! 坏几次了自己买件搞定的

网友:
同样的广东,我的热水器也故障了,天气一冷就需要二次打火才能,

前几天换了主板,刚好天气热了,好了。

今早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燃气,8年保啊。。。可以直接找保修。。。
另外提醒下橡胶燃气管,3年要换一根,以及你那个扣子已经 ...

燃气的应该是6年 电热的才是8年

网友C:
水质如何,是不是内部结垢太多。引起水流不稳导致

网友:
美的 JSQ20-10HA燃气热水器拆机

网友D:
热水器最低六年保,稍微大牌的都八年,根本没必要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质如何,是不是内部结垢太多。引起水流不稳导致

把花洒拆掉也一样

网友:
还是非常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最低六年保,稍微大牌的都八年,根本没必要自己弄

我估计就3到5年 8年是强制报废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就3到5年 8年是强制报废时间

电热水器反正我还没见过牌子货低于六年的,燃气的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