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湿机二次拆解,想用压缩机改气泵

楼主(2021-11-09):
别人搬家,一台抽湿机不要了,楼下大爷拆了回来。楼道口遇到,我就走不动路了……
一直想找个压缩机改气泵。

如愿以偿得到一个小压缩机,9.9成新。

还得到一个电机,带风扇。但是这种没有玩过,有兄弟知道怎么接线么?
一共三根线。

最后拆下了一个蒸发器,或者叫冷排???
好的,不漏气,我剪断铜管的时候有气体漏出。
因为前面是暴力扯出来的,我以为冷媒已经漏了。结果还好。

有用的上的兄弟,出包烟钱和邮费,我给寄过去。
总觉得从业余捡垃圾的老大爷手上拿走东西,有点不道义,想买包烟补偿一下。
因为给钱,他绝对不会要的。

就是下面这个,有人要么?
大约30X40 cm的样子。很新,半小时前,不漏。现在高压和低压管子被我剪断了。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加湿机,不知道派什么用好,有下面几种打算
1. 压缩机改气泵
2. 冷热排分开,热排改到水箱位置另加风扇风管改移动空调
3. 去掉冷排上的散热翅片,找一截pvc管装进去改成鱼缸冷水机。

网友:
这样的怕是没100买不回来,二手买一台压缩机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你可以和大爷商量上面的散热排不要,只要压缩机50收!

网友A:
抽湿机 就是个空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湿机 就是个空调啊,

冷热在一起的空调,空气先吸进去降温,将水份析出来,然后再加热,干燥的热空气出来

网友:
6.18才买了一个,德业的。能加入米家。600多块。冬天除湿效率不高。夏天还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用压缩机的,用起来不错。

网友:
220V的压缩机做气泵,感觉有点太鸡肋,
12V的比较方便些,

网友:
抽湿机改个小空调, 在小空间用用岂不是很好?
改气泵岂不是很浪费

网友B:
可惜了,二手的放闲鱼也能几百块钱了,改气泵就一边进气一边出气,加气罐和压力开关就行了,气罐可以用可乐瓶,配件成本大概20块钱吧,能钉f钉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二手的放闲鱼也能几百块钱了,改气泵就一边进气一边出气,加气罐和压力开关就行了,气罐可以用可乐 ...

估计正是因为内漏才不要的吧

网友:
前段时间 在海鲜市场 买了一个二手的 德业 200块,京东500多吧,同样的结构 效果不错
黄梅天的地下室都渗出水来,存放的工具都是锈迹斑斑,明年试试威力怎样

网友:
这种都是好的,功率大,半导体的便宜,效果没这个好,这个原件在1000元以上

网友(2023-03-13):
这就是台小点的空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