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改善水质的滤芯T33

楼主(2021-11-09):
水质改善滤芯

网友:
就一层活性炭

网友A:
椰子壳炭,第一次用有椰子清香。

网友:
这是第5级后置碳滤芯  改善口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椰子壳炭,第一次用有椰子清香。

没闻到过?

网友:
后级活性炭,改善口感的,其实不换也行

网友:
换一次放一次黑水,麻烦

网友:
后置活性炭

网友:
T33后级,活性炭,能改善纯水口感,但会增加TDS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