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第一次给锋驭换轮胎,还是斜坡上,紧张又刺激

楼主(2021-11-09):
昨天发现汽车有个车胎侧面鼓包了。后备箱还有一个成色较好的备胎(以前换下的原装轮胎)。研究看了下维修手册。手痒痒,准备第一次尝试换胎。
公司外面停野车,无奈路面都有带有点小斜坡,心想问题不大吧。。

先把维修手册打印出来,以防万一。里面有几个要点:
1、挂P档,拉手刹。在原地松掉轮胎螺丝,只松半圈
     第一次用荆棘扳手拆解轮胎螺丝,感觉这螺丝太紧了吧,也是可伸缩扳手的缘故,感觉扳手都快断了。后来安装螺丝时,用扭力扳手感受了下85NM的力,应该说是修车厂安装的时候超出力度了。

2、千斤顶顶起来,卸下所有螺丝和轮胎;安装新轮胎;用手把螺丝拧进去即可
     因为是斜坡,千斤顶顶起来的时候就TM斜了,生怕千斤顶倒下来,赶紧找了砖头把轮胎都垫上。后面5颗螺丝都拆下了,我想轮胎肯定一碰就松吧。。。奈何轮胎根本不会自己掉下来!!傻眼了,前后掰了掰轮胎,纹丝不动。因为千斤顶也是斜的,也不敢太用力,怕出事故。马蛋,凉了,是不是又要重新把螺丝装回去,老老实实让修车厂拆~~冷静了2分钟,用一字螺丝敲了敲,把安装盘敲了个痕迹,后面怎么掰一掰的,居然掰出了一条缝。随后就搞下来了。。。

拍几张拆下后的图,轮胎的安装接触面也都用WD40清洁过了。

刹车盘那里不知道是什么传感器,上面满是泥巴:

3、放下千斤顶,发现轮胎直接被压憋了,赶紧停止松千斤顶。先给轮胎打气,插入气嘴,发现只有0.4个压力,汗颜~~如果千斤顶完全放下来,估计轮胎就和轮毂分离了吧,还好我看了下。
      再用扭力扳手拧紧到85NM。  85NM没有想象的那么紧。。!!我在轮胎上给螺丝都做了标记,密切观察会不会松动。

大功告成:首次换轮胎,计时总共花费50分钟。这个轮胎规格和其他3个轮胎是一致的,但是品牌不同,不知道开在路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先开一天再说。

工具合影:

总结:还好现在是冬天,整体折腾下来,没有大汗淋漓。感觉如果是在平地上更换,应该还是比价简单的,不会有危险的感觉。

螺丝拆掉后,怎么方便的把轮胎搞下来,需要用锤子敲轮胎吗?有知道的车友不吝赐教,谢谢哦
====END=====各位留言看得心慌,下去用酒精把螺栓清洁了(去WD40沾染)。发现螺丝是锥形的,还是用85NM重新安装。

轮毂的螺栓周围对应有圈凹槽。

网上摘抄了一段关于螺帽的文字,不知真假:
“一般,家庭用新能源客车一般是90-110N,大约是一米的杆杠再加上9-11kg力。但是,如今的车有一些是地脚螺栓,与原先的螺帽是不一样的,扭矩应当更小。由于地脚螺栓是有锥型面的,太紧轮圈就裂了,不论是钢质或是铝质的,一般状况用原厂的烟袋锅再加上加力防水套管20厘米手臂工作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
轮胎下了螺丝后,用脚踢几脚就松了吧,没拆过不知道是不是用脚就行了

网友:
我记得专业上来说轮胎要做动平衡,平时大家都没注意...

网友:
刹车盘那里不知道是什么传感器,上面满是泥巴:

ABS传感器(Anti-lock Braking System防抱死刹车系统),ABS系统中大多由电感传感器来监控车速,abs传感器通过与随车轮同步转动的齿圈作用, 输出一组准正弦交流电信号,其频率和振幅与轮速有关.该输出信号传往ABS电控单元(ECU), 实现对轮速的实时监控。

网友:
网上学的技巧:

轮胎螺母拆剩一个,用锤子敲轮胎另一侧(没有锤子只能用脚踹轮胎正面),这样可以防止轮胎飞出来

网友A: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小知识说车轮的固定是靠拧紧螺栓的摩擦力,而不是螺栓侧向的推力,按照这个理论接触面似乎不应该喷wd40

网友A:
还有用扭矩扳手上汽车轮胎真是壕级配置,只见过用扭矩扳手上火花塞的

网友B:
太久没拆的,千斤顶稍微把轮胎顶离地面,上去就是一脚。备胎先放车下。安全第一。整个过程大概10分钟,经常被扎胎,久病成良医。

网友C:
1、应该提前用砖头石块掩住不拆卸的轮胎。
2、轮胎时间长了会粘在安装盘上,这时候就佛山无影脚 大力出奇迹 。
3、备胎在拿出来的时候就应该目测一下有没有气压。
4、理论上同轴的轮胎花纹应该保持一致。
5、楼主的工具真是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应该提前用砖头石块掩住不拆卸的轮胎。
2、轮胎时间长了会粘在安装盘上,这时候就佛山无影脚 大力出奇迹 ...

谢回复。备胎看起来挺硬的,下次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久没拆的,千斤顶稍微把轮胎顶离地面,上去就是一脚。备胎先放车下。安全第一。整个过程大概10分钟,经常 ...

10分钟   我现在右半身开始肌肉酸痛。。。

网友:
以前的车换过两次,现在的车两年轮胎扎了3次,都是慢慢开到补胎那。

网友:
现在有电动千斤顶,电动风炮,那玩意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小知识说车轮的固定是靠拧紧螺栓的摩擦力,而不是螺栓侧向的推力,按照这个理论接触面 ...

对的,作为紧固件的螺栓螺母是禁止喷涂润滑剂的,轮胎螺栓螺母更是严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扭矩扳手上汽车轮胎真是壕级配置,只见过用扭矩扳手上火花塞的

轮胎螺母的拧紧力矩一般是120~140NM,楼主的85NM是不够的,存在安全隐患。
正规一点的汽修店换胎都要使用扭矩扳手的。

网友E:
这不是换轮胎,这是换备胎。。。
恕我直言,换备胎这个坛子里根本不值得一提,因为这个太小儿科了。
楼主这个是新车还是新买的二手车?感觉好多操作以为做对了,其实完全不用这么做。
比如WD40喷接触面,如果喷到刹车盘上就不好玩了。
换备胎要求的就是快速,毕竟是救急,路上靠边赶紧换好,还用扭矩扳手还要做标记(绝对不会松动的),完全不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换轮胎,这是换备胎。。。
恕我直言,换备胎这个坛子里根本不值得一提,因为这个太小儿科了。
楼主这 ...

这个胎/轮毂是全尺寸的,一直都是混着用。由于前面2个胎磨损较严重,后面我会把其余3个轮胎进行换位,今天上班摸鱼换轮胎,是个尝试。我知道刹车盘沾油可能就费了(也是论坛里逛来的知识)。
主要是新手的心路历程,看各位前辈的评论颇有收获。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网友:
正常不都是先拧松螺丝,再顶起来,备胎放在千斤顶旁车下吗

网友:
1、轮胎掉不下来,一般都是踹几脚;
2、油千万不要弄到螺上。你喷WD40,有没有弄到螺丝上?
3、怕下次轮胎掉不下来,可以接触面涂上“铜膏”
4、下轮子时,先不顶千斤顶,螺丝松一下,半扣一扣都行,再顶起来把螺丝全下掉。上时也一样,先上半紧,松了千斤顶让轮胎着地,再上到规定扭矩。总之不要顶着千斤顶松、紧螺丝,防止千斤顶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轮胎螺母的拧紧力矩一般是120~140NM,楼主的85NM是不够的,存在安全隐患。
正规一点的汽修店换胎都要使用 ...

锋驭说明书上就是85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