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开箱一个雷蛇巴萨利斯蛇X极速版无线鼠标RC30

楼主(2021-11-09):
昨天京东搞活动入的。

这个鼠标支持2.4G和蓝牙。通过底部开关切换模式

随包装自带的电池

2.4G接收器,接收器不支持蓝牙

全家福,雷蛇祖传的贴纸,说明书,本体

网友A:
跟楼主同款,这个鼠标没一代有线版的手感好,面板太滑了,贴了一层橡胶皮。脚贴又不是很滑,还贴了张火线竞技的白脚贴增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同款,这个鼠标没一代有线版的手感好,面板太滑了,贴了一层橡胶皮。脚贴又不是很滑,还贴了张火线竞 ...

左右键上那是贴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右键上那是贴纸吗

是的,还有左右侧的橡胶上也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有左右侧的橡胶上也贴了

你多少买的啊

网友A:
鼠标是半年前159买的,现在京东好像149吧,橡胶贴、脚贴一套是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是半年前159买的,现在京东好像149吧,橡胶贴、脚贴一套是25.

昨天149打九折13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149打九折134

这个价格买的还是有值的。对了,这个鼠标的磁吸电池盖是凸起来一点点的,边缘也没倒角,会有一点锋利刮虎口的感觉,拿张纸来回蹭蹭边缘会有所改善。貌似这个鼠标的固件都有一些缺陷,2.4ghz模式下鼠标静置15分钟自动休眠后,偶尔会遇到没任何反应了,大部分重新拨动开关能恢复。有些情况严重的只能抠电池再装上,到这种情况了,一定要去换货,不然之后会更加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买的还是有值的。对了,这个鼠标的磁吸电池盖是凸起来一点点的,边缘也没倒角,会有一点锋利刮虎 ...

这个版本的鼠标似乎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从来没遇到过上述情况。

网友B:
这玩意跟g304哪个合适...
在这俩上犹豫了很久
现在是蝰蛇,之前用IE3,但俺是纯办公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跟g304哪个合适...
在这俩上犹豫了很久
现在是蝰蛇,之前用IE3,但俺是纯办公党 ...

g304就是g102的无线版,小巴蛇的配置是优于304的

网友:
我也是刚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