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教:联想笔记本电脑电池接口定义

楼主(2021-11-09):
   有两块联想笔记本的电池,想改作它用,但不知道输出接口定义,用万用表也测不出电压。接口分两段,图上左边(标+)有2pin,中间有一缺口,右边(标-)有5pin。请教这7脚的定义各自是什么,谢谢!

网友:
我记得 2    3   脚有电池的电压  没有应该电池保护 无输出

网友A:
为什么所有笔记本电脑电池都有自锁功能,自己更换完新电池,整个电池就无输出了,应该设置一个复位按钮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所有笔记本电脑电池都有自锁功能,自己更换完新电池,整个电池就无输出了,应该设置一个复位按钮才好 ...

锁了后,插电能自动解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所有笔记本电脑电池都有自锁功能,自己更换完新电池,整个电池就无输出了,应该设置一个复位按钮才好 ...

拆的时候高压到低压逐级拆,焊回去的时候低压到高压逐级焊回去,不会锁电池的

网友B:
正号旁边的两个脚是正极,负号旁边的两个脚是负极 中间是scl sda tim三根线 i2c的总线,一般直接正负就有电输出了,我是是这么一块电池替换我儿子玩具车的6v铅酸电池,速度快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的时候高压到低压逐级拆,焊回去的时候低压到高压逐级焊回去,不会锁电池的 ...

谢谢指导!有机会试一下,以前被锁的电路部分,我都扔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锁了后,插电能自动解开吗?

不行,个人是没办法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号旁边的两个脚是正极,负号旁边的两个脚是负极 中间是scl sda tim三根线 i2c的总线,一般直接正负就有电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个人是没办法解锁的。

喔,还有这么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还有这么要求。

拆开来,把bios拆下来,读出来,软后在软件里编辑,以前有软件可以解锁这个bios

网友:
叫什么温心科技电池复位软件

网友B:
如果不用在电脑上,换个保护板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来,把bios拆下来,读出来,软后在软件里编辑,以前有软件可以解锁这个bios ...

一窍不通,无能为力。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在电脑上,换个保护板就可以用了

谢谢,直接拆了它吧,已经不用的笔记本了。

网友:
看到你决定砸开直接用18650,我就放心了。

网友(2022-09-28):
我也是直接用电池了,其他垃圾筒侍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所有笔记本电脑电池都有自锁功能,自己更换完新电池,整个电池就无输出了,应该设置一个复位按钮才好 ...

怕你拆了换电池爆炸,没法划分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你拆了换电池爆炸,没法划分责任。

谢谢,明白了,安全第一,笔电电池不让你换电池还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