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收了一把日立的电钻HITACHI FDS9DVA,带的夹头很奇特,不知道干啥用的

楼主(2021-11-09):
家里在装修,收点工具,闲鱼淘了个日立电钻,成色非常好,原配两个镍铬电池,竟然还能用,不过已经换成3节18650串联了,卖家说也是以前装修买的,不过就没用过,拆来看了电刷基本新的状态,不过自带的夹头很奇特不知道干啥用的,带一个尼龙套,像是架在什么上面用的,现在换成了jacobs的,这钻同心度很不错,声音很好听

网友:
是镍镉电池吧

楼主:
是了是了

网友A:
以前的电钻都是这种夹头,大型钻也大多还是这种夹头,夹得紧又安全,不过要用扳手装拆钻头,没现在的手拧夹头方便,但手拧的夹头就这种小钻用,大型电动工具上夹不稳。

网友B:
看那个不锈钢色要用钥匙上紧的夹头,估计尾部是锥度孔,然后中间是拼接时套上的塑料件,最后面才是金属螺纹口。上到电钻扭力环的前头,不知道我猜错没

网友C:
多少米收的?预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电钻都是这种夹头,大型钻也大多还是这种夹头,夹得紧又安全,不过要用扳手装拆钻头,没现在的手拧夹 ...

我说的是夹头加了个延长杆,套了个尼龙套,和夹头配合的很紧拆不下来,不过同心度很好,2mm钻头夹上看不出来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不锈钢色要用钥匙上紧的夹头,估计尾部是锥度孔,然后中间是拼接时套上的塑料件,最后面才是金属螺纹 ...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白色的是尼龙材质的,中间那根杆还是中空的

网友D:
我有一把类似的,是骨科医院用的,医疗器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米收的?预估100+

一共15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把类似的,是骨科医院用的,医疗器械!

沾上医疗设备一般都是很高大上的感觉。。就是很贵。。

网友E:
圆柱钻头夹头,用钳头扳手拆卸,楼主其实不用换,原厂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柱钻头夹头,用钳头扳手拆卸,楼主其实不用换,原厂更好

这个夹头还真是原厂的么?我以为是卖家自己换的了,我换了个自锁的夹头,使用方便些,夹持范围还大点

网友F:
哈哈,这电钻我以前有一把,是拿来修理人的,钻个孔上个螺丝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电钻我以前有一把,是拿来修理人的,钻个孔上个螺丝啥的

感觉这钻是修理人专用的吗?好像很多兄弟的都是干这的

网友G:
如果这工具是修理人用的,那么挨着夹头的那个圆形塑料件可能是供操作者握持用的,可以确保在骨头上打孔或拆装螺丝时更加稳定、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这工具是修理人用的,那么挨着夹头的那个圆形塑料件可能是供操作者握持用的,可以确保在骨头上打孔或拆 ...

握持够呛,很短的一段,可能是有支架,夹持住想起某些恐怖片的感觉

网友:
是骨科医院用的

网友:
这个东西是骨钻来的,那个夹头很可能是不锈钢来的,应该附有快换结构

网友:
修理人专用的 以前骨科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