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格力博GREENWORKS电磨拆解 主轴锁定结构很方便

楼主(2021-11-09):
上个月在小米有品上众筹了一款格力博的8V锂电电磨,7号收到把玩了一下。今天手痒把它给拆了,给大家看看内部做工

套装:

机器外观

取下屁股胶塞,拧下螺丝

取出推拉开关的按钮,再取下调速按钮硅胶盖

撬下头部白色透镜,拧掉两颗长螺钉

握住手柄,稍用点力顶夹头,整个机芯就顶出来了

RS380电机,首尾都不是滚珠轴承

主轴&锁定结构,蓝色硅胶套套着的是一个滚珠轴承

主板&两节14650电池

总体感觉主轴锁定结构挺方便,同轴度还凑合,那个夹头如果精度再高些就能进一步提高同轴度。

楼主:
一楼先占着备用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

网友A:
轴套电机是个缺点,工作量不是很大偶尔用还不错的,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这个质量好!

网友B:
两节容量才这么点
直接就用一个18650不好吗?

网友C:
这个预售169吧,感觉不如万克宝的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预售169吧,感觉不如万克宝的性价比高

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套电机是个缺点,工作量不是很大偶尔用还不错的,多少钱入手的?

是啊,本来还期待是滚珠轴承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节容量才这么点
直接就用一个18650不好吗?

估计是受外观制约吧,用一节18650的话手柄形状就得做成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预售169吧,感觉不如万克宝的性价比高

众筹价格179,和威克士的wx106价格相当

网友:
做工不错,传动轴用了联轴器,感觉输出用两个轴承更好

网友:
做工比 WX106好,价格也便宜不少。

网友:
不错很好的电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节容量才这么点
直接就用一个18650不好吗?

14650动力电池这容量还行吧  圆柱越大空间就不好利用

网友:
不错不错,有楼主的拆机图,以后维修或者换电池什么的就很方便了。

网友:
六七十还差不多

网友D:
我也买了  到手第一次使用就冒烟了   质量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  到手第一次使用就冒烟了   质量一般般

是不是让小马拉大车了?按说磨跟钻不太一样,一般不会堵转什么的啊。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不过电池是不是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