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设备可以使用非正弦波逆变器吗

楼主(2021-11-09):
如题,购买了很多太阳能板,手头有不少大容量电池,充电后逆变,如果不是正弦波逆变器,对于电感量类的电器如电钻不能用我懂,对于像LED节能灯、液晶电视机、电脑,能用吗

网友:
开关电源的一般没问题
阻容降压的很快就坏。

网友A:
像LED节能灯、液晶电视机、电脑等,其供电电源现在都是开关电源,无论是否正弦波,本身先整流、滤波,之后变成直流电,DCDC变换后供设备使用,因此本人觉得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LED节能灯、液晶电视机、电脑等,其供电电源现在都是开关电源,无论是否正弦波,本身先整流、滤波,之后 ...

嗯,那就好。谢谢

网友B:
有种阻容的led灯不行,其它led灯和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阻容的led灯不行,其它led灯和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都行

阻容的我也有,放在地下室走廊上一直开着接近不耗电,实测最早的几个0.6W,大概LED也不是现在的荧光粉的,而是红蓝绿调和的,甚至只有红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容的我也有,放在地下室走廊上一直开着接近不耗电,实测最早的几个0.6W,大概LED也不是现在的荧光粉的 ...

红绿蓝组合的白光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绿蓝组合的白光LED?

最早是红绿,后来改成红绿蓝组合,这些突出特点就是颜色不正,功率在0.01左右的几乎都是。我手头的阻容LED,有6个灯珠,实测只有0.05W,也就是每个不足0.01.

网友:
除了高级版本的UPS都是方波输出供给电脑显示器的,led跟显示器同类完全没问题。

网友(2021-12-22):
1、可以用的,没问题。
2、手电钻也是可以用的,就是功率要求比较高,因为启动电流比较大。
3、大部分手电钻是带电刷的串励电机,其实是交直流两用电机,只要电压适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