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移3位是8的平均值这怎么算的?要是10次或上百次的和呢?也能用位移运算?

楼主(2021-11-09):
res = 0;
    for (i=0; i<8; i++)
    {
        res += ADCRead();                       //读取8次数据
    }
    res >>= 3;                                  //取平均值

要是10次或上百次的和呢?也能用位移运算吗

网友:
右移3位就是除以8啊,你也可以右移10位,那就是除以1024了

网友:
看底的次方是多少,左移或右移一次就是多少, 10^n, 2^n, e^n

网友:
注意长度,一共就8/16/32/64位,移多了就没了。

网友A:
写得很明白,循环内是叠加8次的ADC值,出了循环右移3位得到的效果就是除以8 ,那不就是平均值吗。

网友:
右移n位相当于除以2的n次方,所以右移10位相当于除以1024
除以10肯定不能用移位的方式来
这里用移位的方式肯定是想加快执行速度

网友:
右移3位就是除以8,右移1位是除以2,2位是除以4,以此类推。建议别弄这种,直接写除以8就好了,像这种一般编译器会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得很明白,循环内是叠加8次的ADC值,出了循环右移3位得到的效果就是除以8 ,那不就是平均值吗。 ...

不懂的是为什么是右移3位是8的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的是为什么是右移3位是8的平均值

假如res=0x10,二进制写作0B00010000;右移0位就是0B00010000->0x10,右移0位就是除以1,
右移1位就是0B00001000->0x08,右移1位就是除以2,
右移2位就是0B00000100->0x04,右移2位就是除以4,
右移3位就是0B00000010->0x02,右移3位就是除以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res=0x10,二进制写作0B00010000;右移0位就是0B00010000->0x10,右移0位就是除以1,
右移1位就是0B000 ...

懂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