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可波罗天然气灶出问题了 手放开就熄灭

楼主(2021-11-09):
一边点火,手放开就熄灭了,偶尔又能用下,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有个加热才通气的装置,熄火就自动断气,八成是这个坏了。
内圈外探针一样的伸出来的一个东东,打火针的对面,整个可以换的。

网友:
热电偶损坏或插头松了

网友:
热电偶或者电磁阀

网友A:
楼主是第1次用这种灶不会用,还是突然就坏了?中间侧面有一个熄火保护的传感器,建议把锅放水座上去,然后打着,一直按着开关,让火多烧一会,让传感器温度上去,火苗就可以稳定了

网友:
烧探针的出气孔堵了也可能出现灭火的现象。

网友:
这么新热电偶就坏了,这灶不行啊

网友:
白色的是打火针,对面那个探针是热电偶,看对着热电偶的出气孔有没有堵塞通一下;刮一刮热电偶表面,最终目的是让火焰烧到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的线圈脱焊了,就在你手下的点火开关里面,拆开面板才能看到,量下是否开路了,正常电阻极小,我家同样的毛病,拆开线圈用锡焊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第1次用这种灶不会用,还是突然就坏了?中间侧面有一个熄火保护的传感器,建议把锅放水座上去,然后 ...

可能传感器不到位啊,刚才传感器往上推了下又可以了

网友:
又学习了啊  高手多啊这里

网友B:
这种要保持点火状态3秒钟再松手,不然会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保持点火状态3秒钟再松手,不然会熄火。

就是保持了,还是一样熄灭啊,刚才擦了下传感器,还有往上推下传感器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保持了,还是一样熄灭啊,刚才擦了下传感器,还有往上推下传感器又好了 ...

是电磁阀坏了,我那天说成热电偶了

网友:
风门调节不当,也能出这问题。

网友:
建议:首先更换电池如果无效果的话就需要拆开检修了,如果是一个电池的燃气灶很可能是热电偶及其引线有问题了、也可能是开关里的微型气阀有问题了;如果是两个电池的燃气灶,检查熄火保护探针及其相关连线就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