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斜口钳都是干什么用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

楼主(2021-11-09):
斜口钳都是干什么用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也没见周围有人用,不过淘宝上销量还挺高的,很好奇。

网友:
剪指甲用的

网友:
剪线  扒皮

网友:
非常实用的维修工具,,,DIY电路板采用插式元件的话,这东西不可或缺。

网友:
用来剪指甲的

网友:
还用来剪脚皮

网友:
这两款我都有,小的放车里工具箱,大的留家里。
身材小作用大,如拆坏的多脚元件,不要费劲拆,直接剪短,焊接时也不用提前量,直接插进去焊锡完再剪背面长腿(其实长腿有利于焊接散热,可以变相保护元件)

网友:
这东西确实不太实用,电工一般尖嘴钳就够了,剪电路板引脚也不合适,断面太尖,应该用水口钳
一般都是破拆用的,剪铁丝剪塑料,比如《硬核拆解》https://space.bilibili.com/427494870,比如十年的我干办公设备的时候拆硒鼓加碳粉

网友:
尖嘴的剪插件脚贼好用,去年做广州塔特意买了个

网友:
斜口钳非常好用呀,剪零件脚,剪扎带,剪线头,开线头,带电开线皮,拆滑牙螺丝,加碳粉等等,工具要活用起来,一个顶很多个,我做办公设备上门维修,一把斜口钳,一支双头螺丝刀,一个小万用表,可以处理大部分问题了,如果剪个线用剪刀,开个线头用开线钳,还要带上尖嘴钳,那工具包就太重了。。。

网友:
以前做通信工程斜口钳不离手,剪扎带,做电缆头子一把走天下,反而尖嘴少用

网友:
老虎钳、斜口钳、尖嘴钳,电工必备三宝。

网友:
很多老虎钳不方便剪的,尖嘴钳都很好用

网友:
我喜欢用剪刀,这玩意一般当万能工具

网友:
剪线、剪引脚、剪指甲、拔线皮、还有就是甲沟炎患者福音

网友:
尖嘴的,剪指甲,特别是婴儿的指甲和脚指甲,比那些指甲钳好用。

网友:
斜口钳用来切断很合适,但是细分下来的水口钳跟好,主业是剪刀能做它们可以,剪绑带、开线皮、断引线,没有不利索的。
副业嘛,我老父亲用来剪树枝觉得比园艺剪更合适,还有新的时候可以剪指甲,老妈的指甲很厚,普通指甲剪搞不定,用这个利索

网友:
特意买了一把给老婆剪脚皮,经常抠脚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水口钳实用。

网友:
刀口两边都斜的,适合比较硬的剪切工作,例如铁线、钢丝的剪切
刀口一边斜一边平的我这里叫水口钳,适合一些比较软的、精细的剪切工作,例如剪高达模型、剪细的铜缆线、剪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