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移动魔百和CM201-1-CH 长虹代工 刷机不成功 求助

楼主(2021-11-09):
江苏移动送了一个机顶盒,长虹代工,阉割了无线和蓝牙功能,只能插网线联网。现有的固件,限制非常多,我想把它刷机,找到坛内大神《刷机小白》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771按照步骤刷机,短接下图圆圈内的5#和6#脚,用晶晨的USB_Burning_Tool刷机工具,刷到7%报错,取消或者勾选刷机软件的擦除falsh和擦除bootloader两处, 都未成功,我估计是固件不匹配我的盒子, 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哪里步骤出错了?如果有相应的固件,也烦请朋友发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我刷了一个,不过不是刷固件,是接电脑装软件,装好后还不能升级,直接将就用

网友A(2022-03-0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knYHjuZ9h6S9NNG5CrXAg
提取码:yh52
  本人亲测可用  说明及工具都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knYHjuZ9h6S9NNG5CrXAg
提取码:yh52
  本人亲测可用  说明及工具都在 ...

这个是什么CPU的,还有版本的呢?
我有个CM201-1-CH,S905L的处理器,WIFI网卡又是UWE5621DS

网友:
求一个国科gk6323芯片的固件或者刷机破解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