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小米超薄充电宝5000ha的

楼主(2021-11-09):
充电显示满的,不放电。拆了电芯测下内阻太高了,用小米这个充电板接上另一个充电宝拆出来的两片并联内阻低些的电芯,冲电有点慢。

网友A:
这么看还是18650最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还是18650最耐用

  这还用说 鬼子的最好,淘宝有一种装四节18650 那种做工很好 放电效率和小米10000三节电池一样  ……

网友:
好牌子的18650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说 鬼子的最好,淘宝有一种装四节18650 那种做工很好 放电效率和小米10000三节电池一样  ……

松下三洋3400的质量不错,拆机电芯都很耐用,大多数过放,可以小电流预充救活。免焊接充电宝套件QC3快充款质量也不错,独立显示充放更安全些,价格贵些。

网友:
小米2代5000首发时候买了,里面是力神5000mah,用了没几次。放的居多。然后电芯挂了,一点电也充不进去,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