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个中电路能加led数量吗

楼主(2021-11-09):
想做个红绿灯,搜到这种套件,只是每个都是1个灯,想加到5个,也就是总共得3*5*4 60个灯,这个电路3-5.5v输入,能带起来吗?

网友:
把这个灯的信号引到继电器上面,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网友:
51 po口灌电流大概20多ma(8脚总和),p1 -p3 单引脚10ma ,8位总和16ma,全部io不大于70,一个led达到较亮需要10ma左右,所以你需要每路加颗三极管~

网友:
用12个继电器成本太高,一般大号的LED用ULN2003A驱动,ULN2003A是大电流的达林顿管阵列,里面有七个达林顿管,12路只要两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