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钢丝钳为什么叫老虎钳?我觉得叫平口钳更合适

楼主(2021-11-09):
记得小时候大人就是这么叫了,但是跟老虎一点也不像啊,感觉外形看起来更像是鳄鱼,斜口钳、尖嘴钳都是根据外形来命名的,那应该叫平口钳更合适些。

网友:
过去最常见的是“虎头牌”钳子,商标是个老虎头,时间长了大家就把这类钳子称为“虎头钳”、“老虎钳”

网友:
平口钳是无牙全平那种钳子 ,叫老虎钳 是因为有粗壮的齿   而且功能多 即能夹持  也能拧螺丝螺母,根部刃口能断钢丝 铁钉。功能强大。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对“平口钳”这个名称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对“平口钳”这个名称有什么误解

这些我们好像叫台虎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我们好像叫台虎钳

原来楼主不仅对“平口钳”这个名称有误解,“台虎钳”这个名字也一样的有误解

网友B:
解释一下锤子跟榔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释一下锤子跟榔头吧

类似于同一个东西,有人叫“起子”,有人叫“螺丝刀”,我们这里叫“旋轴”。

网友D:
楼上的,我管这叫台钳

网友E:
红薯,番薯,地瓜是同一样东西;土豆,马铃薯是同一样东西;西红柿,番茄是同一样东西。。。。都散了,别看啦。再看楼主用鲤鱼钳砸你脑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同一个东西,有人叫“起子”,有人叫“螺丝刀”,我们这里叫“旋轴”。  ...

改锥,螺丝批表示不服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些我们好像叫台虎钳

我们这也管钢丝钳叫老虎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这么叫
平口钳大多用在机加工固定工件用,精密度较高;台钳一般用于钳工手工加工,灵活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薯,番薯,地瓜是同一样东西;土豆,马铃薯是同一样东西;西红柿,番茄是同一样东西。。。。都散了,别看 ...

四川人表示地瓜和红薯完全是2给品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我管这叫台钳

平口钳和台虎钳都是台钳,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也管钢丝钳叫老虎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这么叫
平口钳大多用在机加工固定工件用,精密度较 ...

那个东西,正式名称叫做克丝钳,你找个带包装的老货就知道了

网友:
二楼的解释最合理

网友:
还好楼主对老婆饼没认真

网友:
“咬钳”你们还没提

网友:
叫什么钳都没问题.只要你叫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