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体验,操作简单,热转换率高

楼主(2021-11-09):
在北方的十月是非常难熬的一个月,因为北方的十月气温已经低至零下,而室内也没有暖气。这个时候,家里的电油汀、电暖气就排上了用场,但是这两种取暖设备热转换率不高且功率较大。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远红外碳纤维电热器,这种取暖器不仅热转换率高,而且在远红外还有一定的理疗作用。这次非常有幸拿到了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这款取暖器管芯采用了HDPE碳素材质,导热能效更高,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30秒环境即达人体舒适温度。闲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来看看这款远红外取暖器的真实体验如何?

包装
在包装方面 ,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还是采用了一般电器常用的包装方式,外层为瓦楞纸包装箱。

虽然外层包装主要是为了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挤压磨损,但是这层包装箱舒乐氏也是经过一定的设计,其左上角为舒乐氏的LOGO以及产品名(舒乐氏电暖气)。

除去外层包装后,还有一层内包装,内包装以白色为主色调,整体显得简约大方,内层包装上的设计与外层包装稍有不同,正面为侧躺的产品宣传图,而外层包装的产品宣传图为产品正立图。

内层包装左上角依然为舒乐氏LOGO以及产品名。

包装箱侧面为产品卖点介绍:高度85CM、高低2档切换、自动摇头、定时关机、简单操作、倾倒时自动关机等。

在包装箱的侧面可以看到产品技术参数信息,其中有产品名称、产品型号、额定电压、净重、额定频率、毛重、额定功率、包装尺寸、执行标准等。

外观
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采用了塔式结构设计,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在保证了散热面积不减的情况下,摆在家中还不占地,通体米白色格调,能够很好融入到各种家装环境中。

机身顶部正面印有舒乐氏的LOGO标识,舒乐氏以空调制造商起家,但是现在涉及空净、加湿器领域,还比较受众。

翻到背面则可以看到内凹移动提手,这个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如果没有提手设计,用户想要移动还得抱起取暖器挪动。在提手下方为高密度散热孔,这些散热孔足以能到把正面碳素芯传到机器内部的热量散发出去。

除了机身背面顶部布有散热孔外,在正面LOGO靠下位置也有半圈小散热孔。

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整体为圆柱造型,其散热部位为半圆形格栅,透过黑色的格栅可以看到内部的HDPE碳素管芯,在通电的情况下,HDPE碳素管芯会被加热,然后通过热辐射和传导的方式对外释放能量。

在机身底部有一处“Sole Infrared Tech”的标注,这就是舒乐氏取暖器的另一大卖点——远红外,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呢,主要是因为在制热过程中HDPE碳素管芯会辐射出远红外线,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热辐射,远红外常常被用来医学理疗,适当的照射能够使毛细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

在机身背面靠下位置贴有铭牌信息,其中标注了产品名称、产品型号、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功率,通常我们比较关心额定功率,毕竟家用电器的工作背后都是由电费支撑的,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的额定功率大约800W,其功率和家里的电热水器功率差不多。

机身顶部为操作区域,一共有个分区,标有左右箭头的为摇头按键,主要控制机器左右摇头;标有1h、2h、4h的定时按键,可以进行1小时、2小时、4小时定时工作;机器的开关也采用了旋钮时设计,这和其他电热取暖器的开关设计差不多,旋钮时开关能够有效减少误触概率,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一共有两档制热,至于制热效果如何,将会在后续章节中进行详细体验。

底座为大托盘底,用来支撑整个机身,把底盘翻过来,可以看到底盘各个角都没有防滑垫设计,个人感觉如果敷有防滑垫,在抓地性方面还是更牢固一些。

舒乐氏远红外线取暖器的电源线采用了直出式设计,避免了可拔插造成接口松动,从而使水流浸入充电口造成用电隐患。

体验
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产品尺寸为228mm*228mm*850mm,高度感觉和书桌差不多,修身的长度使其放在各个角落里也不会扎眼。

产品造型属于修长型,所以占地面积只有0.04㎡,将其立在餐桌旁边,也显得非常小巧轻盈。

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内置了精准温控器和熔断器,能够在过热的情况下立即停止工作,同时辐射面罩采用了V-0级别钣金材质,阻燃防烫性能良好。除了精准温控器和熔断器保护外,舒乐氏还能倾倒断电,这样就不怕熊孩子奔跑玩闹时造成安全隐患了。

取暖器的摇头角度为左右60°,可以形成一个240度的扇形广角送暖区域,送暖距离可达3米,所以将其放置在角落里也能够达到取暖效果,满足30平以下的客厅和卧室取暖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不仅仅是热传导模式制热,而且还可产生远红外辐射制热,这样长时间是有后也不会出现口鼻干燥等不适症状。

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管芯由于采用了碳纤维材质,其热能转换率高达98%,与其他电热设备相比,其更环保节能,也更省电,因为在同等热能转换量下,所需功率更低。

功率
所谓一款常见的家用电器,功率的高低一般也是用户非常关心的点,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在一档模式下工作时的功率为549.2W,其和一台台式电脑工作时的功率差不多。

当其在二挡模式下工作,其功率可达898.9W,已经超过了额定功率,但仍然还是要比家用的电热水壶省电一些。

温度
看完功率,决定购买电热设备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产生的热能,由于热能还是不太好计算,咱们采用了比较简单直观的测试方法,直接测试两种档位下的管芯工作时的温度,一档工作模式其最高温度为268.5℃。

二挡工作模式下管芯最高温度为434.5℃,不管是一档还是两档其升温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几乎在30秒内就可以达到最高温度。

总结
过完国庆长假,山西来了一波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室内气温骤降,幸好拿到了这款取暖神器,经过十多天的深度体验,碳纤维远红外取暖器算是近几年出现的高科技产品,其具有很高的热能转换率,相比传统的取暖器,也更省电。精准温控器+熔断器+倾倒断电三重保护使得家里的老人小孩都不必担心安全隐患问题。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了舒乐氏远红外取暖器的几个缺点,底部没有敷有防滑垫,至于地面时有些摇晃,同时也没有配备遥控器或APP,夜晚使用时必须起床操作,不能远程进行操作。

网友:
你应该和石英加热管、碳膜加热器、油汀加热器、PTC加热器’比较一下,那个节能产热多,黄婆卖瓜没说服力。

网友:
说到远红外,繁殖场加热用的大灯泡不是更加便宜又适合?洗个热水澡都能舒张血管和汗腺啦!

网友: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
就怕货比货,碳膜加热器比这强

网友(2022-01-27):
冬天都要过去了才看到这类的文章,难受

网友:
两根石英灯管说的那么高大上 几十年前的产品改下外观再改下名字 就让交智商税

网友:
马上都春天了, 但是这两天太冷了, 零下七八度,打算买个取暖设备,这玩意开一天大概多少度电哦

网友(2023-03-26):
除了空气能,其余的还要遵循能量守恒吧

网友:
北方室内最难过的日子一是在采暖开始前的两周内及采暖结束后的两至三周,若在此时间段里遇上寒流,空调或电热采暖那是必须的。

网友(2024-10-22):
想找循环扇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