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建武TK805车台置频方法

楼主(2021-11-09):
车台旧货入手好久了,这次搬家翻出来,经过不断的测试,总算是试出手咪的接线方法,但是想设置频率方便使用,无奈车台太老了,无法找到相应的使用说明书,坛里玩无线高手多,特来请教一下,百度搜索出来的都是TK805D的,用不了。请高手帮忙一下,下面是车台的前面图片

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和我那个好像 我的型号看不清了   不知道是啥
只是我的那个屏幕下面有三个按键 call  sel scan  我的是按住call 开机 右边旋钮转动设置   还有个键用于切换Mhz和Khz  默认转动右边扭是Khz 按一下那个键切换到Mhz   不然调频 扭的手酸   我不记得哪个键了

    用手咪的发射键做确定和保存  先输入接收还是发射频率   输入完 按一下手咪的发射键  然后是输入亚音频率  输入完再按一下保存 自动跳到第二组

你看看你的屏幕下面那个长条塑料里面是不是有按键  如果有   短接最左边那个 然后开机看看是不是进入频率输入的状态了     这机器有一个设置模式一个用户模式  通过机器里面跳线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那个好像 我的型号看不清了   不知道是啥
只是我的那个屏幕下面有三个按键 call  sel scan  我的是按 ...

你说的是TK805D,我这个是805,没有那三个按键。

网友:
打开机器上盖,喇叭架下面有cN7,CN8的标记,把CN7的短路帽拿下,移到左面,开机,屏幕显示CH1的频率,先调RX---按一下PTT,---再调TX---按一下PTT,,,,重复,一直编号16个信道,最后显示END,,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