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 16G平板电脑扩容64GB

楼主(2021-11-10):
深圳一美女的iPad air 16G,容量不足,考虑到价格问题选择了扩容64G

习惯性的上加热台开拆

拆下主板上手术台,闪迪16G闪存硬盘

861热风枪拆下带胶硬盘,小心运存爆锡,PCB掉了一丁点铜箔,要补绿油的,忘拍照片

焊上同品牌的闪迪64G存储芯片,很难得的MLC闪存,业界叫硬盘,新硬盘用编程器写底层过程未拍图片,也可直接用紫屏工具写底层

装机刷机,恭喜您!刷机成功啦

在线用爱思激活

完美扩容到64GB

网友:
牛,还能再战

网友A:
这个   有点儿卡了  该换新的了

网友B:
想看看关键步骤,结果没发

网友:
64G,这得多考虑价格因素啊

网友:
就像问下,扩64G多钱啊,128g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有点儿卡了  该换新的了

对于IPAD来讲,AIR不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关键步骤,结果没发

之前的贴子有详细步骤

网友C:
既然都64了为什么不扩到128或者更多,是要有对应版本的才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64了为什么不扩到128或者更多,是要有对应版本的才能吗

128G贵

QQQ

网友:
老爷机不建议扩太大,其他硬件拖不起也是白搭,16G升64G我认为很合适了。

网友D:
贵不贵的不说,64装些流行软件就紧张了,还没有外置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不贵的不说,64装些流行软件就紧张了,还没有外置卡

ipad 64G基本够用了,不象手机要经常拍照

网友(2021-12-17):
iPadAir1使用感受已经比较差了。毕竟1gram。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关键步骤,结果没发

你认为哪些步骤是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