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测试,看看倒底谁是村里最靓的仔,新旧纽扣电池内阻和带载电压测试

楼主(2021-11-10):
这个测试事出有因,昨天看到坛友说手里旧的2032电池可以用在电脑上,但不能驱动小米的蓝牙温湿度计,原帖地址在这里

正好手头有新的旧的2032电池,那就抽空做个测试,证明一下新旧电池的区别。

上面三颗是旧的2032,从电脑主板上拆的,日期大概在3年前或更久,从左至右,分别定义为1、2、3号,下面一颗带包装的是新的2032,购买日期大概在一年前,定义为4号

测试内阻用的耀锐的YR1030+内阻仪

1#,KTS的2032,这个牌子的电池在电脑主板上很常见

因为电池的内阻大于200欧姆,所以内阻仪直接显示OL

1#电池空载电压3.197V,电池的电压以艾德克斯8211电子负载为准,因为内阻仪的探针在戳电池的时候做不到十分稳定,所以电压会跳变,不容易稳定下来(下同)

输出2mA电流时,电池电压直接掉到2V,这电池实际根本没法用的

2#,还是KTS的2032

内阻130+欧姆,很大了

空载电压

输出2mA,电压已经不够3V了

输出3mA,电压直接跌落到2.6V

输出5mA,电压更是跌落到2.3V,这电池基本上也没用了

3#,NewSun的2032,也是比较常见的牌子

内阻103+欧姆

空载电压3.05V

输出2mA电流,电压掉到2.88V

输出5mA,电压跌到2.47V,基本上也是没啥用了

4#,新的国产比苛2032,比苛的电池不是太出名,从自己用过的2032、2025、AA、AAA和6F22各种比苛电池来看,比苛电池总体还是可以的,价格也不贵,比假货的X孚、GP好的多

内阻3.45欧姆,可以。这电池到手已经一年多了,如果是新出厂的,应该内阻会更小一些

空载电压3.164V

输出⒉mA,电压3.155V

输出5mA,电压3.077V

加加码,直接上10mA,这个电流对于2032来说已经很大了,电压可以短时间内维持在3V以上,但不会持久稳定在这个电压上,毕竟电池的体格在那

纽扣锂电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阻会逐渐变大,放电能力也变差;用万用表测量旧电池,看似电压正常,实际一带负载就跌落的很厉害,根本无法驱动设备,至少是设备启动会很困难;电池的电量和内阻也趋于正相关(不一定是线性的),同一颗电池,如果剩余电量越少,内阻就会越大。所以手里的旧纽扣锂电池,放的久了还是扔了吧,看似电压不错,实际根本不堪使用,还占个地方

新纽扣电池永远都是村里最靓的仔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好早啊8哥,我1.5V和3V纽扣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多少,放电电流多少合适

网友:
我不看电池,只看测试仪

网友:
lz的设备很不错啊

网友:
啥啥都是新的好啊!新衣服 新玩具 新房子 新媳妇............

网友B:
我连内阻都懒的测,直接10a档测短路电流,上不去的直接扔

网友C:
CR开头纽扣电池到底能不能充电,为什么电脑主板上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R开头纽扣电池到底能不能充电,为什么电脑主板上能用很长时间。

CR开头的不能充电,能充电的是LR开头的。

网友:
喜新厌旧是有道理的
但是楼主竟然还把旧的留着

网友:
排排坐,好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CR开头的不能充电,能充电的是LR开头的。

lr的怎么冲呢?记得以前买的也有可充的

网友:
用实际数据说话,简单明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内阻都懒的测,直接10a档测短路电流,上不去的直接扔

万用表直接10a档就行了吗?

网友:
对比清晰明了

网友:
打劫测试仪器

网友:
3v纽扣电池一两年的新电应该在3.3v吧,我买的都是

网友:
难怪,最近小米温度计没电了,换了好几个都启动不了,但量电压正常。但一般内阻仪不是人手一个,不知道用个电阻来测试是不是也好用,看楼主测试的结果计算,是不是用1000欧左右的电阻并在电池上再测电压就能测量的出来了。

网友: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早啊8哥,我1.5V和3V纽扣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多少,放电电流多少合适

我觉得1.5V的放电截止电压在1.1~1.2V比较合适,3V的截止电压在2.5~2.7V比较合适;至于放电电流这个不太好搞,毕竟用纽扣电池的设备,一般电流都比较小,也许是个位数的uA(长时间工作),也许个位数的mA(短时间工作),能精确测量uA级别放电的电子负载价格都不便宜,我这个艾德克斯的最小只能精确到1个mA,能测uA的艾德克斯电子负载太贵了,下不去手

网友:
这个对比简单明了,口水内阻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