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手贱把nr-255Gv2的一个电阻吹掉了(25Q128FVSG)可以把左边的电阻搬过来吗

楼主(2021-11-10):
手贱把nr-255Gv2  的一个电阻吹掉了,可能把左边的电阻搬过来吗,左边的电阻好像没用

网友:
不一定可以

网友:
查一下wenbond的典型电路,看看是多大的阻值,再看看能否替代

网友:
看了一下datesheet,应该是个下拉电阻。可能1-10k都能用

网友:
25Q128FVSG 的 3脚是写保护,R172应该是上拉电阻,可以用个几K的电阻代替试试

网友:
左边电阻不一定没用,赞同5楼的建议,试试看

网友:
应该跟R199阻值相同

网友:
楼主挺能吹啊。

网友:
找个小电位器试,不行吗?

网友:
查芯片,找典型电路上这个脚的电阻大小,从料板上找一个换,直接拆东墙补西墙可能会好了这里坏了那里。

网友:
那个电阻连接的IC焊盘无过孔的话,,就是木有实际作用的,,可以拆过去试试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还是吹的面积太大了?

网友:
怎么就知道人家没用呢,查查典型电路看看多大的,补一个吧,这样盲干搞不定又有别的问题了

楼主:
已经从不用的路由器里找一个差不多大小电阻装上,正常,这个掉了开机也是正常运行,装不装都一样

网友:
左边电阻R191没有是10K的上拉电阻,搬过来即可.

网友:
搬R199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