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冷了,车子加速肉了,看下电池内阻

楼主(2021-11-10):
天气冷了,车子加速肉了,看下电池内阻,确实比夏天的时候是大了点,但是不至于导致能够感觉到加速变肉,是什么原因呢?

2021年11月10日

2021年7月18日:

网友:
一样的,而且加速压降明显

网友:
这是什么保护板呀

网友A:
温度越低分子的活动性越差,虽然电压、内阻是正常的,但是需要大电流的时候,分子活性差造成电池两集放电电流下,直接体现就是车子没动力。

话说你这是什么保护板还能测内阻?准确性高吗

网友B:
理论上发电机有运转,电压与电瓶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电池老化后,车辆油耗明显上升,而且发动机声音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越低分子的活动性越差,虽然电压、内阻是正常的,但是需要大电流的时候,分子活性差造成电池两集放电电 ...

电池压降本身只增大了2V不到,没理由因为这个导致感觉到加速肉的,如果2V的电压差感觉到加速性能的变化的话,那么同样夏天,电池满电和快没电时电压相差10V以上,那加速感觉不是更明显?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所以主要不是电池原因,风阻(冬天挡风被)等综合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越低分子的活动性越差,虽然电压、内阻是正常的,但是需要大电流的时候,分子活性差造成电池两集放电电 ...

保护板是人家试验的板子,手机端软件是我自己写的,内阻就是通过压降/电流计算的,和内阻表测的交流内阻比肯定有差异,但是作为自身电池情况的比较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不同串之间的内阻比较、电池使用时间长后和初期的比较等,可以了解电池的寿命变化

网友:
我的14串大单体天冷了速度也不行了  热天都50码的  现在45码这样  也感觉肉了。续航也少了20公里这样  以前80公里续航

网友:
锂电池冬天性能下降是常识吧

网友C:
这个保护板不错。
不过内阻这玩意,没有专业仪器,可能都不准。
我现在用的铅酸电池,在天气突然转冷后,续航也差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发电机有运转,电压与电瓶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电池老化后,车辆油耗明显上升,而且发动机声音偏大 ...

好像楼主测的是两轮电动车,不是汽车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个保护板软件有点意思,算是计算DCIR了哈哈

网友:
没有肉人,只有肉车
以前开1.6手动挡,总觉得车肉,而且一直相信“没有肉车,只有肉人”这句名言,总觉得是自己技术不行
现在开2.0t自动挡,开始相信“没有肉人,只有肉车”

网友D:
气温低了以后,放电性能严重下降,不仅是内阻的问题,正负电极的活性也会严重下降

楼主的电池内阻,一串都赶上我整组了,容量型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护板不错。
不过内阻这玩意,没有专业仪器,可能都不准。
我现在用的铅酸电池,在天气突然转冷后,续 ...

不需要专业仪器,控制器限流和电池组起步压降两个数据就大致可以知道整组的内阻

网友:
不仔细看的话,以为是小汽车呢。心想,汽车电瓶内阻大小与车子肉不肉有什么关系,是发动机的事,再一看,喔,电动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温低了以后,放电性能严重下降,不仅是内阻的问题,正负电极的活性也会严重下降

楼主的电池内阻,一串都 ...

波士顿5300,确实内阻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专业仪器,控制器限流和电池组起步压降两个数据就大致可以知道整组的内阻 ...

这样只能看总内阻,我这个可以算出每串内阻,如果连接有问题或者某个电芯出问题了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护板不错。
不过内阻这玩意,没有专业仪器,可能都不准。
我现在用的铅酸电池,在天气突然转冷后,续 ...

和内阻仪测的肯定有误差,不过和自身有比较意义就行了,知道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士顿5300,确实内阻大点。

波士顿还行,挺实惠的,铝壳必须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