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西普耳充电器炸输出电容

楼主(2021-11-10):
通电就炸输出电容,电容也没有短路,是怎么回事!4修了两天还是没有修好,快恢复二极管也换了,光耦也换了,tl431也换了,炸了两个电容后,输出我接了个400v电容,测试输出电压有170多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没有修好!

网友A:
电压超标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超标呗。

不装输出电容能通电吗,60v的充电器,用的100v的电容!怎么回超呢!

网友:
不会是假点容吧

网友B:
可能肖特基坏掉,反向电流大,充放电剧烈让电容发热爆掉

网友:
确定输出正常??上低压电测试吧,这直接上高压电,还会炸,谁敢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肖特基坏掉,反向电流大,充放电剧烈让电容发热爆掉

输出电容旁边有个db3用二极管档测试双向都没有反应,是不是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容旁边有个db3用二极管档测试双向都没有反应,是不是坏了!

正常的,DB3是双向二极管,需要20多伏的电压(有的在30V以上)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DB3是双向二极管,需要20多伏的电压(有的在30V以上)才能导通。

炸电容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炸电容是什么问题呢

电容没装反了吧,或者输出电压因故障突然增大,或者电容质量不行,或者整流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没装反了吧,或者输出电压因故障突然增大,或者电容质量不行,或者整流管击穿了? ...

电容两个脚的输出电压来回跳,没有装输出电容有啸叫声

网友:
电压输出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这颗电容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以前遇到的是   那个大变压器磁芯松了,输出不稳就爆电容。

把它滴点502,再把焊点加固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两个脚的输出电压来回跳,没有装输出电容有啸叫声

输出电压跳变的话,好象是稳压反馈系统有故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电容是什么问题呢

电容的质量不行、过压、极性接反,大概就是三个原因。

网友E:
肖特基挂了,出来就是交流,直接把电容整爆了。
48v的充电器,出来最大电压52v,即使431坏了,变压器开环状态,也不会输出到100V。
只有一种可能了,就是肖特基整流管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肖特基挂了,出来就是交流,直接把电容整爆了。
48v的充电器,出来最大电压52v,即使431坏了,变压器开环状 ...

肖特基是sf10a06拆下来测试有二极管数值,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
仔细判断一下电容正负极。有时候线路板印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肖特基是sf10a06拆下来测试有二极管数值,应该没有坏吧

有备件的话换一个试试吧,这种工作电压,用万用表测不出高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