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关于格行4G随身wifi的硬改教程!!

楼主(2021-11-10):
目前来说,格行4G随身wifi并不推荐上车,因为硬改还是需要比较好的工具才行!如果喜欢折腾和有工具的话,可以等做低价活动的时候买一个玩玩。楼主目前完美下车,不用刷旧版固件,硬改后直接能用,现在比较推荐上百弈通的车,带卡槽,不用焊接硬改,只需要破解就好!

工具:
1、尖头烙铁
2、风枪
耗材:
1、低温锡丝
2、焊油
3、一个小电容(非必须),我这里用的是拆件的0603电容,容量一般大于100uf都是可以的,耐压大于3.3V
3、原装卡槽(型号:MUP C-734)资料:http://www.mupconnector.com/product/show/id/790.html  至少准备两个

横桥上翘方便插卡
首先讲一下esim和sim线路改造,主要是去掉一个电阻,然后短接两个点就行
去电阻,我用的是风枪,温度350,低速,吹大概不到10秒就好了,刚开始用的是300度,发现吹不下来,说明原厂用的是高温锡

第二步就要看个人了,有两个方案,手残党推荐方案二,直接烙铁烫一下,沾锡就行!

方案一难度会比较大, 而且必须飞线,两点之间距离大,想一坨锡完成短接,不太可能,只能避开电阻的焊盘进行飞线。
我这里用的是0.16mm的铜丝,因为两点间距很小,无论烙铁焊哪一边,都容易使铜丝脱焊,烙铁温度300。

接下来讲讲怎么焊卡槽和电容
电容不是必须的,可以不焊,也不会影响使用,我这里斜着焊就行了,一边是卡座针脚,另一边是电容焊盘的接地端

前面提到原厂用的是高温锡,所以焊卡座必须换掉焊盘里的高温锡,我这里是直接用吸锡带吧高温锡去掉,温度350,自己补了低温锡,最后卡座对好位置直接焊就行,
风枪温度280,大号直风或者旋风,风速中等,卡座不超过280是最好的,温度太高容易吹化了,我第一次焊就吹化了,温度350太高了,最后只能换一个

卡座不高于280度完全没问题,我后面又用风枪加热,微调了一下位置,卡座也没有吹化
如果只有烙铁没有风枪的话,也是可以焊卡座的,只是难度比较大,烙铁温度不要超过280,把高温锡去掉后,固定好卡座,直接焊针脚就好,只是靠近屏蔽罩那边的针脚会比较难焊
下面是成品图

横桥上翘完美契合外壳

网友A:
“不能碰”那个点与其边上那个是通的,完全可以碰!就焊它就行!

网友A:
百奕通很不错,超值!
只是目前没有完美的简单的破解方式,谨慎购买!

网友:
其实拆掉电阻那个焊点与上面的焯点本身就是连通的,只是焊接的时候别让拆掉电阻那两个焊点连一起就行,那两个焊点距离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碰”那个点与其边上那个是通的,完全可以碰!就焊它就行!

我昨天一开始就是电阻那个点短接,左边的点,识别不了卡,不清楚原因,后来我跳过电阻的焊盘去焊,就识别了

网友B:
手持放大镜或者台式放大镜,我感觉这个是必须的,反正我两只眼视力分别1.2和1.5,没有放大镜的话那条跳线的焊接我是看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放大镜或者台式放大镜,我感觉这个是必须的,反正我两只眼视力分别1.2和1.5,没有放大镜的话那条跳线的 ...

我是直接焊的,没有用放大镜,眼镜靠近一点就行了,这种算得上比较大的焊点了

网友:
也来简单简化一下,扣电阻,直接镊子夹住使劲就掉了,搞了4个都是,无需加热也不掉焊盘,如果掉了那更好,省的连锡,飞线的话用尖头烙铁,漆包线,要么点焊油,直接可以拉焊过来,不用飞线,卡座的话,掉坑,坛友推荐的不行,脚要长座还矮,6个点堆锡增加高度,侧面焊才搞定然后两边要固定铁架子,试了下可以联网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我第一次买的卡座不行死活不认卡,后来买了c734卡座就好了,

网友:
拆掉电阻后,用绿油盖一下,然后一坨锡就行

网友:
哪里有合适的套餐卡推荐?

网友:
需要8.8元免费一年的流量卡来配套使用的,通用流量300g,可以看我那个贴,已经到货在使用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06656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奕通很不错,超值!
只是目前没有完美的简单的破解方式,谨慎购买!

1.百奕通已经可以完美破解了
2.你之前推荐的卡槽不识别卡,大小也不完全适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百奕通已经可以完美破解了
2.你之前推荐的卡槽不识别卡,大小也不完全适配 ...

怎么破解的,我的试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又一款随身WiFi
限时特价   9.90 元 包邮
https://m.tb.cn/h.fhsBq50    0Fuzhi0$dfOHXwyoeAE$://,
不知道是何配置。

网友:
艹,电阻碰掉一个,不知道还能用吗

网友:
拆了一个卡槽边上的电容,测量容量为4uf

网友:
型号还是0603的,容量是4微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破解的,我的试了几个都不行。

试试这个,我试了,可以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kF8YV0NLS0tNEciZxtyGw
提取码:a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