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心艺电动车简单拆解实际质量不行手里坏了N个了

楼主(2021-11-10):
『X折腾』心艺电动车简单拆解实际质量不行手里坏了N个了
当时这个充电器店里卖了80。。太坑了,就因为充电口是特制的,后来我直接给换成普通的品字口

乔松科技,板子画的可以,但是缺斤少两

这块区域精简了

背面

一个3845,一个358,

后面充电口和充电线都让我换成品字口了,这样就通用了,也不用买它指定充电头的充电器。

网友:
不是3842吗?

网友:
明明是3842啊?

网友:
常规的不都是这样的吗?你这个貌似还有充电专用ic(那个dip插件)!!
可以考虑降低一下输出功率来使用

网友:
这种特制充电口说白了就是为了计划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