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连接救助贴!想用5块做个电路。哪种效率最高?

楼主(2021-11-10):
小白一个,几年前就在某鱼看见有卖太阳能板(共享单车上),那会儿挺贵的也没买,最近闲溜达某宝有卖全新的带银线¥29.9   五片封胶,轻微瑕疵。买了5块,大概测了下单片电压5V-6V,电流没测。没拍照,从评论里扣了两张图,让大家看看。

↑大概就是这样的。

本人小白,电路不太懂,但是平时焊接、换个电池或电器元件还是没问题的。
想用5块做个电路。功能就是能冲手机、移动电源、12V电瓶、甚至24V电瓶。
大概画了个草图,帮忙看下哪种比较合理!

5并,不是5串,打错了。

5V-6V  降压5V或直接 (冲手机、移动电源)
           升压12V   (冲12V电瓶)
           升压24V   (冲24V电瓶)

12V       降压5V
             升压12V
             升压24V

18V     降压5V
           降压12V
           降压24V

24V    降压5V
          降压12V
          直接24V

哪种效率最高?是不是要用太阳能专用的控制(MPPT)啊?如果直接用升压、降压模块行不行?
望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A:
你这个情况,五个并联,充4.2V等得到最理想输出。这么点板,你去搞个真正mppt,先去看价格吧

网友B:
还是要测电流,测了才知道板子情况如何,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C:
怎么可以把不同并数的串联???常识呢。。5个,要么全并联要么全串联,没有别的选择。充单锂电池就全部并联,串二极管加保护板就好了,不需要充电芯片。

网友D:
我做的两并三串,12v电池,光控开关,15w灯,晚上常亮没问题

网友E:
全部串联用mppt效率最高,前提每块板电流一致,用手动调节mppt电压值的板价格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五个并联,充4.2V等得到最理想输出。这么点板,你去搞个真正mppt,先去看价格吧 ...

我看网上太阳能用的控制器也不贵啊,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测电流,测了才知道板子情况如何,是并联还是串联

浮动较大,标称是6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以把不同并数的串联???常识呢。。5个,要么全并联要么全串联,没有别的选择。充单锂电池就全部并 ...

要么说俺是小白吗,串联下来理论上就得是30V了,直接冲12V的电瓶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两并三串,12v电池,光控开关,15w灯,晚上常亮没问题

用的控制器还是升压或者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部串联用mppt效率最高,前提每块板电流一致,用手动调节mppt电压值的板价格比较低 ...

我想改成可以更改的那种,板子固定后,串联是两个接口6V的,并联两个接口30V的,然后用MPPT控制电压。
无非就是多走几条线的问题。

网友:
7并3串 18V,然后控制器,大太阳底下12V10A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