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SH-5800T太阳能马灯手提挂式露营灯拆解

楼主(2021-11-10):
SH-5800T太阳能马灯手提挂式露营灯,拆后发现使用的是三节AAA碱性电池,实测太阳能充电板输出电压为3.6V左右。。。
大概的充电电路示意图:

网友A:
用aaa电池就不能充电了吧

网友B:
三节电池应该是4.5v啊!太阳能板是假的吗?

网友:
壳子不错,包装盒没有中国字,骗老外的吗?

网友C:
这个灯以前地摊上卖的挺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节电池应该是4.5v啊!太阳能板是假的吗?

太阳能电池板倒不是假的,就是电流太小,只够点一个LED,告诉你这个在充电了,实际上几乎无法充电

网友D:
aaa碱性电池,太阳能板假装充电?

网友:
总感觉散热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aaa碱性电池,太阳能板假装充电?

只是用来点亮充电指示灯而已,糊弄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aa碱性电池,太阳能板假装充电?

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大概如下所示:

网友:
假到家了!
还不如我前年去垃圾场找来的类似灯具,人家好歹还有一小块铅酸电池。
直接改了18650电池,加装一块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充电就用手机充电器,彻底好用了。

网友:
居然拿7号碱性电池冒充充电电池太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大概如下所示:

小声问老哥一声,这灯谁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aaa电池就不能充电了吧

地摊10块一个骗老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摊10块一个骗老头的~

青少年也容易上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大概如下所示:

碱性充电会冒汤的啊,所以外面包个热缩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大概如下所示:

这个图理论上如果电池板输出电压够高是可以充电的,还用了全桥的一颗二极管防倒灌。但是原版的配置基本充不了电的,电池板输出电压太低,再减个0.7的压降就不剩什么了,另外这还没考虑那颗led的功耗  得2个ma左右,电池板电压会拉更低。配的碱性电池?实际可以充上几次,老头感觉不亮了,正午拿太阳底下强光去晒一下午,等太阳下山了发现外壳塑料都快晒变型了,也许能稍微充进去一点点儿,晚上一看比白天时亮,没准挺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摊10块一个骗老头的~

这个是朋友网购的,19.8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以前地摊上卖的挺火~

4年前老夫就摆地摊卖这,一上午卖了四五个,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年前老夫就摆地摊卖这,一上午卖了四五个,惭愧啊

老夫年方几何呢?